allegro做元件怎么会没有选 pin 预视图

楼主(2008-08-22):
allegro在做元件时,选pin的对话框中,怎么会没有选 pin 预视图,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呵呵

大家的都没有吗?  那不是要死记里面的东东啦.....点Text里也没有什么参数......

:(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有的器件有图,有的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位知道请相告?

网友:
想不通

是啊,我的也是没有预览,这个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也是必须的功能,为什么会不能用呢?写软件的人不可能这么白痴啊!!!
我用的是15.5的破解版,不知道正版的是不是能行?

网友:
我用的15.2也是这个问题,应该封装和pin都有预览才对啊,不然找起器件来很麻烦。

网友:
好像是软件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有时有,有时没有,现在还没找到具体原因,哎用盗版就是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