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指导!

楼主(2008-08-22):
    我是刚学习pads画板,我很怕布局,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如何下手.烦各位指点,我应该怎么学习!谢谢!

网友:
    布局比布线更重要!!!

楼主:
    是的,可是我最怕布局了.我应该怎么样去学习才能把这方面加强呢?

网友:
    刚上手,上面怎么会让你布局呢?

网友:
    首先要熟悉板子的功能,理清信号流向,抓住重点再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这个板给我了快一个周了,我都布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谈谈我自己对布局的一些看法:

    1、 固定位置放置的器件。
这个没有考虑余地,结构决定的。比如按键,接口等等。
2、 对于模块划分最重要。
每一个完成单独功能的器件及其外围器件放在一起,这样每个模块之间可以有很多走线是走短线的。
3、 考虑整体布局中主控器件与存储器,显示部件的布放位置
    对于主控制器,考虑其与存储器件的相对位置,要利于后面布线,走线距离尽量短,并且布线方向要尽量顺畅,同时要兼顾其他器件走线距离。
4、 对于一些特定位置布放的器件,要仔细考虑其外围器件的放置点。
外围器件是遵从第一点的原则,布放在该器件周围,还是布放在信号另一端,需要考虑该器件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接下来考虑模块走长线的数目。
    5、 通常的,数字和模拟分开
6、 考虑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选择合适的电源转换器件的放置点

    以上几点随便整理了一下思路,有些说的可能有问题,有些可能也表述的不是很清晰,请大家斧正。

网友:
    呵呵

    楼上说的一太堆,其实对初学者没什么用,这样的理论网上与书上mass多
我觉得最好拿一块已经布好而且还可以的复杂度适当板子,自己布一下,再跟其对照,这样就会明朗得多,个人认为是初学者的好门径

不过大家的建议都是好的,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宝贵的见意!

网友:
    刚开始先看看别人怎么化的,自己再来化,这个需要时间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网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加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