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孔的时候是怎佯定义的?

楼主(2008-08-22):
做过孔的时候是怎佯定义的?是像图1中的那样将各层都定义(画多层板使用),还是只定义top层和bottom层以及默认的internal 层如图二?

为何我的PCB画via后在中间层signal1的时候自己做的via是显示的top层或者是bottom层的颜色(如图3),而由 封装自动生成软件生成的连接器类的排插的焊盘却是显示signal1层的颜色(如图4)?

网友:
只要第二个图中那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何在其他层显示的时候显示的是top层或者是bottom层的颜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何在其他层显示的时候显示的是top层或者是bottom层的颜色呢?

那你把顶层和底层关掉再看下

楼主:
把top层和bottom层关掉以后没有什么反应,把top层和bottom层的pastemask层显示和关掉以后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