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个VI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22):
第一个是系统自带的VIA,好像是top-bottom的,  第二种是自己制作的VIA,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想看它们差异的话,建议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然后打开选择相应的VIA,在Pad designer中看看。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

网友:
对,要看它们各自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