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塞过孔和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各位前辈,我在制作gerber文件时候,solder层不要有via,这样虽然能够实现塞过孔,但是测试点也会被覆盖。
请问:怎么样才能即实现了塞过孔,测试点有不被覆盖?谢谢!!!

网友A:
建VIA PAD时不建SOLDER MASK层就可以了。

网友:
把测点改一下吧
加上SOLDER MASK层

楼主:
多谢多谢

想了半天才回过味儿来,明白版主的意思了。多谢两位版主

网友(2010-04-28):
是不是要做不同的via,普通过孔就不加SOLDER MASK层,测试点加SOLDER MASK层?

网友B(2011-05-03):
    via是不是都不用pastermas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a是不是都不用pastermask?

    via以及插孔pad均不需要pastermask

网友(2011-06-18):
引用 网友C:
    via以及插孔pad均不需要pastermask

是不加pastmask?搞错了吧,应该是不加soldermask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错
via以及插孔pad均不需要pastermask ,因为pastermask是贴片元件用的

    via可以不加soldermask,不加的话就是过孔覆盖绿油(蓝油。。。)
    插孔pad是一定要soldermask的

网友:
    ICT point的via可以加pastemask的。

网友:
    越说越糊涂了,soldermask是要上锡的,

网友:
    楼上的
soldermask是不盖绿油
    pastemask是上锡膏

网友E(2011-08-15):
    顶顶顶顶,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顶顶顶,又学了一招。

顶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VIA PAD时不建SOLDER MASK层就可以了。

出gerber的时候,为什么要塞过孔,测试点,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求讲解啊

网友(2011-11-26):
两种方法:1 :普通via的via pad不建soldermask,测点via建soldermask
          2 :通过修改gerber资料,将gerber中除了测点via的soldermask留下,其他普通via的soldermask去掉

网友F(2013-03-12):
学习了,刚出一个小板子的时候板子上的VIA都没有做塞孔处理,原来是做封装的时候加上了soldmasker,以为做插孔都需要的呢。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刚出一个小板子的时候板子上的VIA都没有做塞孔处理,原来是做封装的时候加上了soldmasker,以为做插 ...

给你一手册,自己看

网友:
    测试点不多可以用笨方法,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用shap开窗

网友(2015-03-20):
感谢高手们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