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PADS 不解之谜

楼主(2008-08-23):
附件是原文件

图0)所示,这个圈在全局查错时竟查不出来,

pads2005 SP1导入打开是没有发现此圈的,
但用PADS2005 SP2 及 PADS2007打开就可以看到
(注意出现圈的元件,调整放大缩小视图,适当的视图才可以看见)

选NET也可以看到,如(图1),认明它是有电气连接特性的,但为什么查错却查不出来呢

无论怎么删也删除不了,后来只有删除整个NET,再重画,就没发现此圈了

*******请各位高手明鉴*******

说实话,出现这种事,让我都对PADS有所畏惧了。。。。

楼主:
导出个 *.asc 格式的方便大家明查

导出个*.asc格式的,让不同版本的高手也来看看
导出是2005 SP1的版本

网友:
PADS是有些问题软件查不出来,我Layuot完了都要自己检查一下的,要不,不敢去洗板,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但是用PADS2005版打开是没事的啊

但是用PADS2005版打开是没事的啊,证明问题出在新版本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那要怎么做才防止再出现此问题呢?

网友:
设计文件有问题关系不大

重要的是你要检查你的GERBER文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frankyon at 2008-8-25 12:49
重要的是你要检查你的GERBER文件有没有问题!

是的,我个人也是认为PCB文件不是最重要的。
Gerber文件应该要有更加严格的检查!

网友:
    PADS确实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2007  正常

    你的PADS2007打开是正常的吗?不可能吧,我用2005sp2及2007打开才发现的,用2005sp1没发现有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xiebill at 2008-8-25 15:57

    你的PADS2007打开是正常的吗?不可能吧,我用2005sp2及2007打开才发现的,用2005sp1没发现有

我用PADS2005 sp2导入ASC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注意出现圈的元件,调整放大缩小视图,适当的视图才可以看见)

网友:
    不是版本的问题吧  今天看了几个帖,对PADS也产生畏惧了

网友:
    pads2007没有问题

    我用PADS2007导入没有发现上述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PADS2007打开是正常的吗?不可能吧,我用2005sp2及2007打开才发现的,用2005sp1没发现有

确认没出现上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没出现上面问题.

我在公司的电脑与家里的电脑用不同的版本试多次,都是会出现,请注意在出现圈的元件,再慢慢调整放大缩小视图,在适当的视图一定可以看见那个圈,而用PADS2005 SP1无论怎么样都是没发现的。。。是正常的。。。如果真的看不到,除非你用的可能是正版的吧。。。呵呵。。。。我发给很多人都是可以看到的。。。

要在不同的大小视图才发现这样的事,开始时感觉像见鬼了一样,不过现在感觉没什么了,因为它没有电气连接性,出GERBER检查没事就好。。。。

网友:
试过:pads2007(Build NO. 2007.42.1)打开1#pcb文件会发现有圈圈,而导入2#的asc文件无圈圈。
我想说3点:
1、在GerberFiles里这玩意儿是不存在的,说明pcb做出来这东西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没电器特性的,只是软件显示错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查错查不出来”;
2、这东西是可以单独删除的:如下图:
看看这个trace的length你就知道它有问题了,126.38,怎么可能,就这么个点。其实啊它就是那个圈圈(不信你可以放大选中这个trace然后缩小到可以看到圈的地步,看看圈是不是被选中了),把这个trace删除,圈圈就不见了,这样对整个网络完全没有影响。
3、对于避免这个问题出现,我有两个小建议:
3.1、走线时让Tacks显示出来,虽然有时觉得难看:
22.bmp、33.bmp把PAD隐藏后请上图右出问题的那地方Tacks多吧?!
3.2、规范走线方式:引起集中一处n多Tacks的原因我觉得是走线方式不规范,protel允许在焊盘任意处完成走线,但是pads不许,pads要求完成走线时的线终端一定要在PAD的指定位置(就是PAD上有小雷达显示的地方):
同样方式上图1处双击完成走线,上图2为完成走线后的外观,但protel跟pads处理不一样:
file:///F:/43.bmp43.bmp,pads线终端一定要在PAD指定的连接位置,所以PAD里的走线会出现如左图样子,而protel没这个要求,所以protel走线样子为:file:///F:/44.bmp44.bmp,没自动添加到指定位置的连线。
pads的这个特点在我们到PAD处快完成走线时就会出一个问题,有时格点设置过大,或者走线时没太在意,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小Trace跟Tacks,这样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未知问题,LZ说的就是其中一种,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就一定会出问题,只是可能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谁都不知道,就像我,出过的问题是一点击Tacks集中点,软件马上出错强行退出。如果是走差分线对的话这种走线我觉得最好最好避免,因为差分对一般要求等长,而浙些在焊盘内的小Trace软件也是计算长度的,所以看似相等的走线,搞不好还是不等的,因为在焊盘内走再多Trace也这只是焊盘。

说了好多,对事不对人,只是说出了我的看法,跟大家讨论讨论,有点儿唐僧,说的不对请大家海涵指出,谢谢~
ps,貌似图看不到。。。。如果有兴趣就看附件吧,图打包在那里。敲地好辛苦。。。。

楼主:
很想看到图,却看不到,附件里的图怎么与之匹配?

网友:
软件有自身的BUG

但是做为专业的PCB设计人员,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也是很重要的。

尽量走标准化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LAYOUT總是有自動檢查的啊(DRC)
變成GERBER再去查,不更是大海撈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報告樓主,PADS2007打開后正黨顯示.
不過標準的設計動作應該是可以確保不出現上述問題的...

楼主:
感谢各位
真是良师益友啊。。。

网友:
16楼分析得很精确,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