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ment outline问题

楼主(2008-08-23):
元件上有placement outline为什么走不了线,把他删了就可以走线了,下一次启动元件还是有placement outline。如何才能走线

楼主:
在placement outline区域打不了过孔表层的

网友:
可能outline放错层了

网友:
placement outline 下可以走线的,打孔。 是否你画成了禁止走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