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坐标原点定位问题

楼主(2008-08-23):
设图纸尺寸为300*250mm, 如"图00"
想把原点0,0定在图的左下角内,但不知怎么定义,如"图11",请高手赐教

网友:
在Move Origin中的X输入-70,Y输入-70。

楼主:
感谢lihuiziu
我先是依PCB大小设置图大小,在左下角开始直接点一个起点画框,画好了要在哪里定0坐标,在Move Origin中输入负值就行。。。。。
书上写要算这算那的太烦,

网友:
我做封装的时候一般也是这样做的。先放到引脚,然后在查看第一引脚的坐标,之后Move origin到第一引脚坐标就行。不过这个看习惯吧。

网友(2009-05-27):
教我啊。。。。告诉我啊。。。。如何画的啊 ????

peking80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