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n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08-08-23):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用orcad可以打开
但我还是开不了,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用OrCAD可以打开
但我还是开不了,怎么办啊?

还有一种DSN文件是用allegro打开的

网友B:
dsn文件有几种啊,
一种是orcad的原理图格式,
二是allegro原理图格式像上面版主说的(其实就也就是orcad)
三是Specctra(即allegro中的PCB Router自动布线器文件)

网友C(2011-10-14):
我的win 7装不上orca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win 7装不上orcad

ORCAD 16.3 用 SHooTERS 的破解版本 ,在 WIN7 上是很好安裝的。
如果有問題,請貼出你錯誤的畫面,大家才可以幫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RCAD 16.3 用 SHooTERS 的破解版本 ,在 WIN7 上是很好安裝的。
如果有問題,請貼出你錯誤的畫面,大家 ...

有画面就好了

问题就是装了之后 安装界面跳出来 然后就跳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画面就好了

问题就是装了之后 安装界面跳出来 然后就跳没了

ORCAD 16.3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57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440-1-1.html

ORCAD 16.5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032-1-1.html

先暫時斷開網絡,關閉毒殺程序,看看安裝介面還會消失嗎?
建議可以安裝 ORCAD 16.5 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ORCAD 16.3 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57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4 ...

哦哦  谢谢啊~~~~~~~~~~~

网友(2011-12-28):
DSN好像还有一个软件也是这个文件格式,protues

网友(2012-12-20):
cadence orcad capture 16.3能打开,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开始用orcad 10.5,老是提示没有.opj文件,然后装了cadence orcad capture 16.3就打开了。

网友(2013-04-16):
    protues的文件名后缀是DSN,如果是和单片机有关的可以考虑是不是这种格式,protues在单片机仿真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3-06-17):
    Multisim仿真文件,也用这个扩展名,所以,,,你懂

网友(2015-01-07):
    ORCAD6.1以下的文件,16.3打不开!早期很多原理图都是用OrCAD6.X画的,要用OrCAD7.x的打开并保存为7.X的格式,16.3才能打开!问题是OrCAD7.X的找不到!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B:
    dsn文件有几种啊,
    一种是orcad的原理图格式,
二是allegro原理图格式像上面版主说的(其实就也就是orcad ...

    亲  ,我用orcad   打开dsn  文件 怎么 出现 乱码 啊 ,我看别人  打开同一个文件都没什么问题 啊,另外 我用orcad打开opj文件怎么闪一下 就没有 了 啊,这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