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能做flash

楼主(2008-08-23):
在做flash symbol 为什么不能象教材里说的生成flash

在单击OK后,并未生成flash,而是提示

我用的版本是cadence spb 16.0,请问个位高手怎么解决,谢谢个位!

网友:
回答

我刚才试验了下,没这个问题的--- 我用 allegro expert [legacy] 有几种可能:
1,你图纸设置得太大或太小
2, 你软件破解不全, 你确认其他功能好用吗? 我前几天也用得16.0, 没你说得这个问题得.
----------------- 最重要得一点, 建议你看下我这个经验分享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9502-1-1.html 我用了16.0一个多月了,现在用16.01

我的回答有帮助,不要忘记给我评分哦,你的评分对我是最大得鼓励

楼主:
我刚学,其他功能还没用

楼主:
请问你刚学时,用的什么教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学,其他功能还没用

右下脚 有个评分呀

教材,我看得很杂--多来这里看点资料吧--这个论坛还是很好

楼主:
问题并没有解决

网友:
应该是图纸的问题,你把图纸的原点移到图纸的中心。然后再生成Flash。原因是生成的Flash的中心坐标为(0,0),而你的图纸的原点正好在左下角的话,那么将有3/4的Flash不在图纸上,自然就出现Outside of the extents了。

楼主:
请楼上的说的详细的,我搞了好几天了

楼主:
“应该是图纸的问题,你把图纸的原点移到图纸的中心.”具体怎么操作,我刚学ALLEGRO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很好!我也正在找这个解决方法

网友(2008-11-24):
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同样问题!!帮忙解决一下吧

网友(2009-05-29):
回复 楼主:
  我和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刚学习Allegro,刚开始学感觉不太好整,希望和你经常交流,共同学习。我的QQ是327556148

网友:
楼上已经解决了
事实上,就是修改尺寸问题
很多error只要看allegro命令栏的英文就可以知道了
一般将你的图纸中心定为0,0最好了
leftx:lefty就对应你图纸左下角的坐标了
width:height就对应你图纸宽跟高了
例如设置leftx:100      lefty:100
width:200  height:200
这样中心就正好在图纸的中心了
具体设置按照个人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