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ADS-LAYOUT中导出BOM时出错,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8-23):
我把附件中的脚本文件导入LAYOUT后,从PCB中导出BOM,可正常连接到EXCEL,只是在生成的表中的数据统计时出现了错误,比如在统计"R"时,我就曾出现了不同的阻值,其位号却统计到了一起的情况;同理,在"C"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请高手指教!

PADS LAYOUT BOM 制作工具.rar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请楼主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2008-10-02):
因为此脚本是针对POWER PCB5.0设计的,对pads2005和pads2007就不适用啦。所以容易出现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