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V9.1.2种IPC对比

楼主(2008-08-24):
小弟利用CAM350 导入 gerber文件后,她把一层分为了好几层? 怎么回事呢?
如图

楼主:
而在layer中只能定义一层为top

而在layer中只能定义一层为top

网友:
运行Utilities -composite to layer可以把几层复合成一层,,因有几个复合层,你可在C1:composite_1的下列选composite_1........composite_n,这样就可以生成几个新层,把这几个层命名TOP.....INTERNAL.....BOT就可以了.

网友:
用v9.5.2吧

9.5默认就把这个选项选上了。
9.1的话,得自己选上。
File->Setup->Photoplotter...->Setup Options...
然后把Convert Composite to Single Layer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