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6.9交流区

楼主(2008-08-24):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发帖,共同交流最新的软件的问题!本人虽然能力有限,但是愿意和广大高手一起,给大家解答疑难问题!

网友:
现在新的软件太多,学好一两中就行了吧AD6.9很想学,但现在没有用它的必要,还是以后再研究吧

网友(2013-02-20):
AD6.9 在PCB中如何添加中文字符

网友A(2013-04-17):
AD6.9设置原点后,板框总是存在小数点,如何解决,我的板框是50x70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6.9设置原点后,板框总是存在小数点,如何解决,我的板框是50x70mm

怎么会呢?你可以用三个孔来定位啊,放一个过孔在原点,其余两个过孔分别与它的距离为50mm和70mm(中心距离),在p+l用线连起来,就可以了啊,绝对是50x70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呢?你可以用三个孔来定位啊,放一个过孔在原点,其余两个过孔分别与它的距离为50mm和70mm(中心距 ...

板框是我另外导进来的,想Set origin 让板框的边缘是显示的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框是我另外导进来的,想Set origin 让板框的边缘是显示的整数!

那是你测量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至少我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