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学(电子技术)测试

楼主(2008-08-24):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题中,将唯一正确的答案代码填入括号内
(本大题分13小题,每小题2分,共26分。请确认填写每道题目,如果有题目遗漏,点击提交按钮后需重新填写。)

1、(本小题2分) 二极管的死区电压随环境温度的升高而( )。
(a) 增 大 (b) 不 变 (c) 减 小 2、(本小题2分) 一接线有错误的放大电路如图所示,该电路错误之处是( )。
(a) 电 源 电 压 极 性 接 反 (b) 基 极 电 阻 RB 接 错
(c) 耦 合 电 容 C1, C2 极 性 接 错
3、(本小题2分) 分压式偏 置单管放大电路的发射极旁路电容CE因损坏而断开,则该电路的 电压放大倍数将( )。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4、(本小题2分) 电路如图所示,电阻RE引入的反馈为( )。
(a) 串联电压负反馈 (b) 串联电流负反馈
(c) 并联电压负反馈 (d) 串联电压正反馈 5、(本小题2分) 理 想 运 算 放 大 器 的 两 个 输 入 端 的 输 入 电 流 等 于 零, 其 原 因 是( )。
(a) 同 相 端 和 反 相 端 的 输 入 电 流 相 等 而 相 位 相 反
(b) 运 放 的 差 模 输 入 电 阻 接 近 无 穷 大
(c) 运 放 的 开 环 电 压 放 大 倍 数 接 近 无 穷 大 6、(本小题2分) 运算放大器电路如图所示,欲构成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则虚线框内应连接 ( )。
(a) 电阻元件 (b) 电感元件 (c) 电容元件
7、(本小题2分) 电路如图所示,运算放大器的电源电压为 12V,稳压管的稳定电压为 8V,正向压降为 0.6 V,当输入电压 ui=-1V 时,则输出电压 uO等于 ( )。
(a) - 12 V (b) 0.7V (c) -8V
8、(本小题2分) 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所用整流二极管的数 量 是( )。
(a) 一 只 (b) 四 只 (c) 二 只 9、(本小题2分) 直 流 电 源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 用 虚 线 将 它 分 成 了 五 个 部 分, 其 中 稳 压 环 节 是 指 图中 ( )。
(a)(2) (b)(3) (c) (4) (d) ( 5 )
 10、(本小题2分) 电路如图所示,该电路的名称是( )。
(a) 单 相 桥 式 整 流 电 路 (b) 单 相 全 波 整 流 电 路 (c) 单 相 半 波 整 流 电 路
11、(本小题2分) 由开关组成的逻辑电路如图所示,设开关A、B分别有如图所示为"0"和"1"两个状态,则电灯亮的逻辑式为( )。
(a) F = AB+ (b) F= +AB (c) F=
 12、(本小题2分) 下列逻辑式中,正确的逻辑公式是( )。
(a) = (b) = (c) = 13、(本小题2分) T形电阻网络D/A转换器是由( )组成。
(a) T 形 电 阻 网 络 和 集 成 运 算 放 大 器
(b) T 形 电 阻 网 络 和 触 发 器
(c) T 形 电 阻 网 络 和 振 荡 器 二、非客观题:请回答下列问题。 ( 本 大 题一共15分,每小题5分。 )
1、请简述基尔霍夫定理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2、请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3、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三、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8分 )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 设 二 极 管 , 为 理 想 元 件, 试 计 算 电 路 中 电 流 , 的 值。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四、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0分 )
逻 辑 电 路 图 及 C 脉 冲 的 波 形 如 图 所 示 , 试 画 出A 和B的 波 形 (设A 的 初 始 状 态 为"0")。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五、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1分 )
整 流 滤 波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变 压 器 副 边 电 压 有 效 值 , 负 载 电 阻 , 电 容 ,当 输 出 电 压 平 均 值 为: (1)14V; (2)12V ; (3)10V; (4)9V ; (5)4.5V 五 种 数 据 时, 分 析 哪 个 是 合 理 的? 哪 个 表 明 出 了故 障? 并 指 出 原 因。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六、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5分 )
已 知 两 个 逻 辑 图 和 输 入A,B,C 的 波 形 如 图 所 示, 试 画 出 输 出 及 的 波 形。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七、非客观题: ( 本 大 题15分 )
逻 辑 电 路 如 图 所 示, 试 证 明 两 图 的 逻 辑 功 能 相 同。

请填写选项以便统计分数:()
 能完全正确解答该题 大致了解解答步骤
 不是很清楚解答步骤 完全不会

楼主:
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一:
1. c   2. b   3. b   4. a   5. a   6. a   7. c   8. b   9. c   10. c   11. c   12. b   13. a 二:
1. 参考答案: 基尔霍夫定理包括两部分,即节点电流方程和回路电压方程。 节点电流方程在电流稳恒的条件下,流向节点的各电流的和等于流出节点的各电流的和。也就是说通过节点处的各电流的代数和等于零,即∑I=O; 回路电压方程:在任一闭合电路中,电动势的代数和必定等于各段电阻上的电压降的总和,所以在电路中从任一点出发,顺沿任一个回路绕行一圈,其电势变化的代数和等于零,即∑E-∑IR=0。 基尔霍夫定律包括电流定律和电压定律 电流定律: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对任一节点,所有流出节点的支路电流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电压定律:在集总电路中,任何时刻,沿任一回路,所有支路电压的代数和恒等于零。 2. 参考答案: 反馈电路在各种电子电路中都获得普遍的应用,反馈是将放大器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回收到放大器输入端与输入信号进行比较(相加或相减),并用比较所得的有效输入信号去控制输出,这就是放大器的反馈过程。 凡是回收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反馈信号起加强输入原输入信号的,使输入信号增加的称正反馈,反之则相反。 按其电路结构又分为:电流反馈电路和电压反馈电路。 正反馈电路多应用在电子振荡电路上,而负反馈电路则多应用在各种高低频放大电路上。 3. 参考答案: 频率补偿目的就是减小时钟和相位差,使输入输出频率同步. 频率补偿的根本思想就是在基本电路或反馈网络中添加一些元件来改变反馈放大电路的开环频率特性(主要是把高频时最小极点频率与其相近的极点频率的间距拉大),破坏自激振荡条件,经保证闭环稳定工作,并满足要求的稳定裕度。 实际工作中常采用的方法是在基本放大器中接入由电容或RC元件组成的补偿电路,来消去自激振荡。 三、解:因为D1的负极相对D2的正极为-2.3V,D2反偏置,I2为0。 I1 =( 12+2.3)/ 3 = 4.77 ( mA) 四、 五、解: 估算负载电流 10 / 500 = 0.02 A , 复核功率10 * 0.02 = 0.2 (W)设变压器为1 W 输出电流0.1 A远大于负载电流,且滤波电容1000uF。因此14 V是合理状态。输出12V和10V说明有一只二极管未工作,或者变压器小于1 W。输出9V说明电容器未工作,输出4.5V说明仅有一只二极管在工作。 六、 七、

网友:
eetchina的那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