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s 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8-24):
我导入原理图时总是把Rooms给删了,但是电气规则检查总是提示出错,请问这层膜有什么作用?
注:我用的altium Designer  summer

网友:
器件的ROOM属性,就是把带有相同ROOM属性的器件放在同一个ROOM里.

网友(2009-05-04):
那到底是什么用处了? 我一般就是导入后就删除了。不知道具体的作用?
望高手能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
这里有关于Room的提问,解答的也很详细。请提问前使用下搜索的功能,很好用的。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2731&highlight=Room

网友:
以前还真没用过搜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