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无法转成pcb怎么办?

楼主(2008-08-24):
新手刚学protel99sch,sch更新到pcb出问题 只有电阻,其他原件都没了。

这是图片

这是图片

网友:
可能是没有找到封装,而你又强制执行了导入。

网友:
我初学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肯定是封装的问题
封装没有正确导入library里面

网友:
也可能是封装的引脚名称跟电路中的元件引脚名称不同

网友(2009-09-15):
完全是没封装好,没有其他的可能,我看了
压根就没封装

网友:
原理图画好后,再建pcb板.将你原理图所用到的原件所在的库都要装入到pcb

网友:
把错误报告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