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扇出一个或几个引脚?

楼主(2008-08-25):
在板子画到一半时发现要增加扇出几个引脚,不知能否扇出指定的 引脚?

网友:
会有人用过扇出功能吗???

网友:
选择FAN OUT,在 右边OPTIONS里只选择网络点击你要FAN OUT的网络就可以,也可以框选的。

网友:
同问 扇出有什么好处

同问 扇出有什么好处

网友A:
Fanout是将SMT PAD 引出,在最近的地方开个过孔,方便走线,并可以提高布线的质量和效率
节省手动打孔拉线的时间,做出来一致性更强

楼主:
好使!谢谢苏特!

网友:
re

引用 网友A:
Fanout是将SMT PAD 引出,在最近的地方开个过孔,方便走线,并可以提高布线的质量和效率
节省手动打孔拉线的时间,做出来一致性更强

那我不从背面走线, 开个过孔--后,这个过孔不多余吗,要删除吗,不删除会影响信号吧! 还是fanout主要针对自动布线?

网友:
我觉得FANOUT在BGA的扇出方面挺好用的,线看得也漂亮

网友:
扇出时的过孔都是通所有层的吗?如果用到盲孔、埋空怎样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