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上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如下图所示,在板子上有些via接的是gnd net,但是有一个尺寸和via pad一样大小的shape(gnd net),覆盖在via上面,不知是何用意,是要盖上绿油?

网友:
加SHAPE的作用应该是为了给VIA分配网络属性,因为单个VIA无法分配网络属性。

网友:
这个要看SHAPE在哪一层,以前见过美国人设计的PCB也是这样做的,而且SHAPE放在了SOLDER层,主要是为了测试方便,因为有一些信号测试的时候需要接地网络属性的地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