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所有显示后还有东西在PCB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白色方块,大小和SMD电阻的焊盘差不多大小,一直显示在PCB上,即使在颜色设置中All invisible后,那几个白色方块仍然在PCB上显示着,它们和我在PCB上已拉的线有着相同的网络,又不能删了这些东西,因为会连导线一起删掉。
    为什么会在关闭所有显示后还会有这样的显示呢?
    真不知道到底是些什么东东。

网友:
自从学allgero开始,就没遇到你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设置POWER NET后的鼠线,这种问题最好配图。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你设置了T点后留下来的,你可以关闭所有鼠线网络就没了。至于还有没有更好的关闭方法我也不知道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解答,关闭鼠线后确实没有了,楼上的两种解答:
1.设置POWER NET后的鼠线
2.设置了T点后留下来的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