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脚类型的定义

楼主(2008-08-25):
在画原理图时某些引脚类型不是很清楚,导致DRC检错时出现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等,请问是否可一律设成 Passive型忽略这样的错误?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画原理图时某些引脚类型不是很清楚,导致DRC检错时出现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等,请问是否可一律设成 Passive型忽略这样的错误? 谢谢!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