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过孔怎么加

楼主(2008-08-25):
如下图,就是连接上下面敷铜时候的过孔

网友:
按Shift选择走线(例GND网络),按右键选Add via

楼主:
怎么会没鼠线啊

网友:
飞线设置成黑色了

网友:
选一个GND走线引出停止后按F4,再停止走线,选择过孔,CTRL+Q,在GLUED选项框里打上勾,就可以COPY,不会被删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