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测试

楼主(2008-08-25):
哪些板子需要做阻抗测试?

网友:
板子上有做阻抗控制的线。

楼主:
是否射频板和高速板才需要阻抗测试?

楼主:
阻抗测试是如何收费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测试是如何收费的呢?

最好联系板厂询问。

我了解的,大公司阻抗控制一般都不会另收费用。小公司一般会多加400RMB左右的阻抗控制费用。

建议还是去大公司做,小公司的品质很难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测试是如何收费的呢?

如果你的板子要求阻抗控制,则要加收阻抗控制费用
而之后的测试费用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