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空是矩形或椭圆形的Hthermal relief怎么制作?

楼主(2008-08-25):
钻空是矩形或椭圆形的Hthermal relief怎么制作?

网友:
用shape画,可以做成长方形的,也可以做成长椭圆形的flash

网友(2009-05-14):
回复 网友A:
版主:怎么做椭圆的flash啊?做thermal pad的时候没有好的办法做椭圆的flash啊。请指点……

网友:
o了,那天有点烦,就忘了画线的时候变line或是arc了,郁闷。

网友(2009-07-03):
先做出圆形的Thermal,然后把距离拉开,在把SHAPE拉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