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脚类型的定义

楼主(2008-08-25):
在画原理图时由于不太懂引脚定义,是Input,还是Biodirection等,导致出现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等错,可否一律设成 Passive类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画原理图时由于不太懂引脚定义,是Input,还是Biodirection等,导致出现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等错,可否一律设成 Passive类型?谢谢.

可以都设置成 被动类型

网友:
我觉得是没有连接吧

网友:
有时候引脚没有定亦对.是会出现这样的对话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