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rward Annotate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Forward Annotate 有一些选项,选择更新网表时不移动现有的器件,具体是哪一项忘掉了,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已经摆好的器件可以 FIX  住。 这样 FORWARD  就不会乱了。
& r$ N  M1 F# e& T# D转之前, 设置也要选好。5 K3 C1 i3 `% S4 t

网友:
选项后面不是都有解释。 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