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换层问题

楼主(2008-08-25):
pcb画错了。

6层板,第二层走线了,第三层做地层。

 怎么办,能不能改过来,但要保留布好的线不变?
两层能互换吗?

网友:
还真是个问题。要不全选某一层的TRACK,然后全局编缉换层,需要执行两次,比如想把TOP层和BOT层的TRACK互换,可以先把BOT的TRACK转到机械层(一个空的机械层),然后把TOP层的TRACK转到BOT,最后再把刚才转到机械层的TRACK转到TOP层去,就可以了吧。

有些乱,可能不太适宜。

楼主(2008-10-28):
没有看明白。现在我是让pcb长把光辉文件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