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做的via都不一样

楼主(2008-08-25):
感觉allegro中最难理解的是焊盘这一节,为了学好焊盘借鉴一个6层板学习,发现为什么有的过孔要开这么多层呢?DEFAULT INTERNAL不是默认内层连接的吗?(如图6),(图1)的不可以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吗?理由是什么?

网友A:
从板子中查看PADSTACK,会显示贯穿的每一个内层,直接打开LIB查看就不会有。

楼主:
哦!理解啦。。。。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按图1来作就可以啦。。。。

网友:
建议各位在做Lib的时候尽量选用英制的mil单位,因为最终的机床刀孔是按照mil为单位的多!

楼主:
哦?真的啊,那我得改一下习惯啦。。。感谢

网友(2010-11-16):
在做焊盘的时候总是很迷惑,以前使用PRTOEL的,焊盘的 直径,阻焊、助焊层的大小怎么设置总是不明白

网友(2011-12-25):
引用 网友A:
从板子中查看PADSTACK,会显示贯穿的每一个内层,直接打开LIB查看就不会有。

如何查看PADSTAC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