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5):
高亮的区域要敷AGND
外面高亮的区域缚GND  这样应该怎么样设置铜框啊

网友:
看不出来哪里是高亮哪里是不高亮

楼主:
被白的包围是AGND
外面白的包围的是GND

网友:
不是信号层的铜,是Plane层的GND分区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DYDXP at 2008-8-25 16:13
10781高亮的区域要敷AGND
10782外面高亮的区域缚GND  这样应该怎么样设置铜框啊

设置优先级,如下图所示:

这个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外面的设置高优先级 还是里面的 ??
请教

网友:
FLOOD 零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