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不知大家在使用PCB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当过孔被锁定后是删不掉没错。。但当你解锁某一个过孔删除后会连带把所有没有锁定的过孔全部都删掉。。。。。很郁闷!(特别是当你删除一个带有属性的过孔后会把没有锁定的地过孔全部删除)!!

网友:
别选网络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风淡云悠 at 2008-8-25 16:30
不知大家在使用PCB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当过孔被锁定后是删不掉没错。。但当你解锁某一个过孔删除后会连带把所有没有锁定的过孔全部都删掉。。。。。很郁闷!(特别是当你删除一个带有属性的过孔后会把没有锁定的地过 ...

可能是pin pairs的问题(所有加上的via都是以此作为pin pair的一个pin),你先CTRL+M一下,或者干脆都拿线连上就好了!

网友:
你开始添加过孔的时候要选择glude,这样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08-10-0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还是老生常谈的设计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