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外框丝印

楼主(2008-08-25):
我看了很多的PCB板,他们的元件外框的丝印,设置的都不一样。在元件编辑时有 1:用2D线放在TOP层;
9 n9 |& b: T; B: @* B        2:用2D线放在Silkscreen层。  3:用2D线放在All Layers层。  不管放哪一层只要在出GERBER时文件选择对都能做出PCB,但不知道最合理的应该是怎么样,不知道各位高手是怎么做的?? $ M: Q' e% b$ ?
   在pads中好象都没什么问题,但在转成其他文件格式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BUG就很难说咯!

网友:
我也经常遇上这种问题,个人觉得放在ALL LAYERS层和TOP层 ,在层面的显示上比较好。

网友:
我也经常遇上这种问题

网友:
既然是丝印,应该放在丝印层才对。应该有个限制,个人愚见!

网友:
有同行可以指点下吗?我也急需答案......

网友:
2楼不是说了吗?

网友:
我还是习惯像allegro一样放在丝印层,呵呵

网友:
个人认为在ALL LAY

因为放在其他层的话,器件在翻转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这是个问题,我和2楼的做法一样,但一直有个问题困扰我,就是做封装是里面加的字符标注比如:+、-等在pcb中,DRC时与线条靠近时会经常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