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gds”可以祥细讲一下flash与shape的应用吗

楼主(2008-08-25):
看了很多关于PAD的教程,说到如果我们在制作pad 时,最好把flash 做好,把Regular pad,thermal relief,anti pad定义好,这样无论做正片还是负,都是一劳永逸。但不知道shape是怎么生成的,在什么情况下用到,用时要注意什么,为什么Pad designer里只有两面个参数(如图1),flash也是一样,里面只有三个参数(如图2),他们各个参数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什么场合上用到呢?

网友:
打错名字了
1.Shape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建,主要是建一些异形PAD

2. 如果你不是练习,Regular pad,thermal relief,anti pad最好都定义。
thermal relief,anti pad只针对负片层有效,
thermal relief为在负片层的连接方式。
anti pad为在负片层不连接时闪开的区域,要比DRILL大一些。

3. 考虑到制程的误差 SOLDERMASK要比Regular pad大一些,PASTE与Regular pad相同即可。

楼主:
sorry deargds

你的意思就是说shape与flash两者是在异形盘时才用到是吗?那如果是正规盘,shape与flash两者都不用设置,是不是这样啊。。。。
Regular pad,thermal relief,anti pad这三个都还好理解,就是差shape与flash。。。

网友:
flash是创建thermal relief的。

楼主:
昨晚琢磨把一段时间,对Shape与Flash的作用作最后总结,不知是不是正确的?

昨晚琢磨把一段时间,对Shape与Flash的作用作最后总结,不知是不是正确的?

Shape Symbol
建立特殊焊盘所用的符号或图形。例如不规则焊盘、金手指焊盘的建立都要将不规则的形状建成个Shape Symbol, 然后在建立焊盘中调用此Shape Symbol。避免了在焊盘编辑中无法编辑不规则焊盘的局限。这样,通过ALLEGRO,我们可以设计任何你想要的焊盘形状。如我们要做金手指的焊盘,外形像上图中的 sha_sot89,shape 项就应如下选取:
sha_sot89      ------是金手指焊盘的外形,regular pad中的shape 项就应选此图形
sha_sot89msk------anti pad 中的shape 项就应选此图形,形成一个电气隔离

Flash Symbol
Flash Symbol就像Thermal relief:也可以叫做防散热PAD,是焊盘连接铜皮导通符号的形状, 后缀名为*.fsm。在PCB 设计中, 焊盘与其周围的铜皮相连, 可以全包含, 也可以采用梅花辨的形式连接, 我们可以将此梅花辨建成一个Flash Symbol, 在建立焊盘时调用此Flash Symbol。我们也可以在焊盘的设置中进行选择,从而不要去建这样的Symbol。一句话,Flash Symbol就是Thermal焊盘连接铜皮导通符号的形状,可以是十字交叉,也可以是梅花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琢磨把一段时间,对Shape与Flash的作用作最后总结,不知是不是正确的?

Shape Symbol
建立特殊焊盘所用的符号或图形。例如不规则焊盘、金手指焊盘的建立都要将不规则的形状建成个Shape Symbol, 然后在建立焊 ...

正确

网友A:
Thermal relief 中 Flash 只有三个选项:

但我在别的教材上看到调用别的,*.fsm使用,请教怎么建这个文件?

楼主:
2楼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嘛,打开allegro选610,再新建如图,进去就是Thermal relief  Flash  的建立系统了

网友(2009-02-20):
很好的总结

网友(2011-01-19):
回复 网友B:

向版主学习了!!!!

网友(2011-06-03):
恩,有道理 刚学到了

网友(2011-08-15):
shape是自己画的。

网友C(2012-01-05):
flash是做散热焊盘的,限于通孔,shape是做异形不规则焊盘的,做出shape生成ssm文件在焊盘中调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lash是做散热焊盘的,限于通孔,shape是做异形不规则焊盘的,做出shape生成ssm文件在焊盘中调用

flash是做散热焊盘的,应该是不限于通孔吧!
一个表贴器件焊盘设置flash用于在顶层局部出一小块负片时的焊盘到铜皮的连接。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知道对否,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flash是做散热焊盘的,应该是不限于通孔吧!
一个表贴器件焊盘设置flash用于在顶层局部出一小块负片时的 ...

这个我们公司的表贴都没有做flash,我做国外客户的好像也都木有加呢,呵呵,一般貌似只有通孔才加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通孔才加flash的!但是我感觉我描述的那种情形应该是会出现的!我也没有那样用过!谢谢你的交流

网友(2014-06-17):
引用 网友A:
Thermal relief 中 Flash 只有三个选项:

flash 是要自己建的。。然后放在和焊盘同个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