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大家cam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用cam350打开pads的光绘文件,像一些走线层,在那里面是用两总颜色显示的,好像过孔都用不同的颜色显示的,都有些焊盘也是用不同的颜色显示的,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分两种颜色显示,它们有什么分别吗?

网友:
对于线路层,可以设置两种颜色,一种颜色表示DRAW,一种表示FLASH,如你的焊盘是线画的,它的颜色也是线的颜色。   同一把刀的过孔不会有两种颜色,一般是一把刀可设置一种颜色。你当然也可以设置成同一颜色。线路设置成两种颜色,我会去检查线和盘是否完全连接好了,孔设置成不同颜色可以检查同一器件的钻孔大小是否相同.....。这样比较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