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想用pads LAYOUT,应该用哪里的封装啊?
ORCAD库内的封装还是PADS的,儿PADS内有Parts和Decals两种,应该用哪个?
如果Parts和Decals内的封装尺寸相同而名字不同,怎么办?如在Decals内叫CX12-B而在Parts内叫CAP-CX02-C.应该用哪里的封装?
请各位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想用PADS LAYOUT,应该用哪里的封装啊?
ORCAD库内的封装还是PADS的,儿PADS内有Parts和Decals两种,应该用哪个?
如果Parts和Decals内的封装尺寸相同而名字不同,怎么办?如在Decals内叫CX1 ...

有关于PADS封装的问题 可以去PADS专区咨询阿
我用的是OrCAD+Allegro
有时间的话可以研究一下pads

网友B:
楼上的,orcad 是怎么加入allegro的封装的啊,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Orcad里的footprint要和Pads里的decal名字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orcad 是怎么加入allegro的封装的啊,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

在orcad 的元件属性里面 加上PCB FOOTPRINT,其值为package symbol的名字
导网表的时候选默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