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高手救救我

楼主(2008-08-25):
我也有问题需要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也发帖问了好多人,但都没得到解决,看到这里都是高手,希望大家能帮我。
我的问题是:1.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做DRC总是有个绿点(图1),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图1)
2. 如果我用电解电容,封装好并DRC没问题(当然原理图不是图1),导入pads时,总是有图2的错误报告,不用电解电容就没问题。我想问问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封装是PADS的封装。但我发现PADS内有Parts和Decals两种,应该用哪个?
各位高手,帮帮我。

楼主:
忘记把图发上来了

图1

图2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

图2

从log上看,你画的电解电容 引脚没有pin name
画个原理图,只放上那个电解电容,然后把原理图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问题需要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也发帖问了好多人,但都没得到解决,看到这里都是高手,希望大家能帮我。
我的问题是:1.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做DRC总是有个绿点(图1),不知道哪里的 ...

建议你花一点时间学习一下PADS Layout的相关内容,PADS专区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
而关于OrCAD的内容 我们这边只能解决到netlist步骤,后面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
那个电解电容是系统自带的

那个电解电容是系统自带的。
我目前也在学习PADS,碰到这样的问题,问了好的人也没得到解决的方法。
希望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电解电容是系统自带的。
我目前也在学习PADS,碰到这样的问题,问了好的人也没得到解决的方法。
希望你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最好能把那页原理图传上来,这样能快点解决问题

楼主:
我的ORCAD现在有点问题,打不开原理图。

等我装好再发上去吧。
谢谢

网友:
绿点是因为线没连上,把绿点删了,检查一下你的连线是否完整

楼主:
原理图就是上面的图了

我把绿点删了,再重新连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绿点删了,再重新连还是这样。

原理图呢,看不出来啊,要有点实质性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问题需要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也发帖问了好多人,但都没得到解决,看到这里都是高手,希望大家能帮我。
我的问题是:1.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做DRC总是有个绿点(图1),不知道哪里的 ...

1>请双击那个绿点,确定绿点的问题,强烈怀疑你的网表和器件是否都在栅格上,orcad中东西不再栅格上很容易断接;
2>pads中原理图用parts decal是pcb用的,他们统一使用type连接(好久不用 忘记差不多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关系)
3>导入到pads中时建议可以用pads专用的软件 pads translators;
4>专用的原理图转化软件还有e-tools,直接打开dsn 另存为pads格式即可
goog lucky

网友:
ORCAD

你那个好像是器件没有放在网格上,你在摆放下试试看

网友(2008-09-28):
是PIN的定义不对,你选双向的就不会出现绿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