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删除PCB中的元件

楼主(2008-08-25):
我用SHEND NETLIST 把原理图的东西导成PCB文件,但是在做PCB的时候发现,如果要单独删除中间某个PCB元件时pads提示不能删除,只能通过原理图来删除,可我又不想在原理图中删掉(因为这样的功能可能在以后还是有用的)。请问各位,怎么设置才能消除这个局限!!谢谢!!在线等待

楼主:
没人能回答吗?

网友:
一般我也是删原理图,PCB中也可以删除,在LAYOUT中打开ECO模式,然后就可以删除了,我刚才试过了,祝你好运!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看!!

网友:
ECO
三樓正解

网友:
最好还是在原理图里删除 不容易出错啊

网友:
    还是支持 原理图修改的方式比较好

网友:
    原理圖中去除的話,看起來網絡連接情況更直觀一些吧....

网友:
    LZ的设计习惯不好

楼主:
    尽量改正!多谢提醒

网友:
    Go to ECO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