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

楼主(2008-08-25):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两个星期了,也发帖问了好多人,但都没得到解决,看到这里都是高手,希望大家能帮我。
我的问题是:1.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做DRC总是有个绿点(图1),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图1)
2. 如果我用电解电容,封装好并DRC没问题(当然原理图不是图1),导入pads时,总是有图2的错误报告,不用电解电容就没问题。我想问问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封装是PADS的封装。但我发现PADS内有Parts和Decals两种,应该用哪个?
各位高手,帮帮我。图1

图2

网友:
图1的问题是你的OUT网络的问题。 图2是没有找到这几个元件的封装,貌似是封装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正解?希望有会的高手里帮忙解决。

网友:
貌似类似于protel中的
Add XX node to XX net
十有八九是封裝有問題
請查看

网友A:
图1是电源网络口Place Power不能标OUT,要用如3V.1.8V的标识。
 图2你所提到的发现PADS内有Parts和Decals两种,应该用哪个?要用Decals里面的,你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找到元件封装。。。在ORCAD里面一定要标上PCB库里相对应的封装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是电源网络口Place Power不能标OUT,要用如3V.1.8V的标识。
图2你所提到的发现PADS内有Parts和Decals两种,应该用哪个?要用Decals里面的,你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找到元件封装。。。在ORCAD里面一定要标上PCB库里相 ...

请问为什么不能标OUT呢?

楼主:
请把解决方法和步骤告诉我。

如果是OUT的问题,去掉电解电容应该也有问题啊。但是去掉电解电容就没问题啊。
我是用PADS内的封装了,而且在PADS的DECALS内找到了封装名。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不是网络名的问题,多半是封装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网格问题。把原文件放上来大家看看不就 知道了。

楼主:
原文件就是那个原理图了

原文件就是那个原理图了
是什么回事啊
请大家帮忙

网友:
2楼和7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应当是原理图的引脚和PCB的封装引脚对不上,也有可能是原理图元件和PCB的封装名称对不上,找不着元件封装.

网友:
正解如下:

A1:U1的封装的管脚类型有误,全部改为PASSIVE就可以了

A2:你的元件库里没有CX02-C,D07这两个元件类型,创建之则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