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问个ddr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8-08-25):
我看design rule,其中描述布线的部分
Electrical class name                                          Description                                                                           restrictions
DIFF_SATA                                       matched length traces to within 500um in combination         Layer 1/2 only ,No stubs, match to 500um
                                                        with differential pairs SATA [0:3]_[T,R]

请问这段是表示DIFF_SATA 走等长线不超过500um吗?那么Layers 1/2是什么意思?No stubs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design rule,其中描述布线的部分
Electrical class name                                          Description                                                                           restrictions
 ...

LZ,不妨试想一下,按照你的理解,差分长度只有500um,这简直就是MCP啊

answer
1.   差分长度容差<=500um
2.   1,2层走线
3.   没有分支

楼主:
ok

收到啦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