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在走線時如何自動改變走線寬度

楼主(2008-08-26):
如標題
請教各位前輩高手不吝賜教

楼主:
多謝tianhao 的賜教

但有一問題就是從管腳走線如何能與管腳同寬

謝謝請賜教

网友:
router的视频教程里有提到 不过记不清了 啊

网友:
查到了 呵呵   选中器件 PROPERTIES- ROUTING-设置 最小线宽 推荐线宽 然后就可以走线了  按左键切换

网友(2010-11-10):
试了下,确实可以。

网友(2011-07-31):
    那个左键,不行吧

网友:
    在网络里面设置好每个网络的线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