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电源分割层出负片一定要anti-etch层吗?

楼主(2008-08-26):
如图-我用cam350查看的效果,放的顺序不一样,效果不一样,图二显示有的隔离焊盘被削去了-蓝色为anti-etch

楼主:
工厂用genesis打开 看 隔离焊盘也被削去了

如图, 后来我出片不加anti-etch层,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可是工厂进行IPC比较,发现分割的电源层短路了---有可能是因为没出anti-etch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 后来我出片不加anti-etch层,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可是工厂进行IPC比较,发现分割的电源层短路了---有可能是因为没出anti-etch吗?

如果是gerber 6x00则负片必须带上anti etch
如果是rs274x则负片不要带上anti etch

网友:
    如果是做的负片的话,应该是要加的吧,好像和负片格式无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gerber 6x00则负片必须带上anti etch
    如果是rs274x则负片不要带上anti etch

非常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