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我要做电源内层分割了。电源种类比较多。想关闭其他信号线的显示。
只剩下电源线的铜皮加网络飞线。
摸索了一番,没有搞定。

望高手赐教。

网友:
re

display-->blank rats-->all

网友:
在右手边框框里面,把对应的线路层ETCH关闭,只打开电源层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问题已经明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