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似原理圖,如何佈置元件?

楼主(2008-08-26):
請問高手們!
a跟b是2個相似的原理圖,在佈置完a原理圖後,
b原理圖如何仿a原理圖佈置元件,

不曉得有何方法?
謝謝!

===================================================

我目前在pcb階段,想要佈置元件,但是原理圖有幾張是相似的;等於我在作pcb佈置時,會重覆的同樣的佈置零件動作(但零件編號不一樣);
佈置完a之後,b可以用什麼方法去佈置跟a同樣的佈法,謝謝!
===================================================
TO protel :
可是我的a跟b原理圖是同一個project,也就是說我只有一片板子,
要佈a及b相似的線路,但是要重覆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想請問高手們有何意見?

网友:
有多少不相似?我不知道是否有捷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拼板一样,把你已画好的PCB整个的复制再粘贴,不行么?

楼主:
有人說用粘貼,可是我用粘貼後,把元件名稱改成我需要的,但是鼠線不見啦,
也就是原本的網路都不見了,若用update scheme鼠線還是不會出來,若用import的方式,
鼠線沒出來也就算了,連原來排好的元件都整個亂掉了,怎麼辦?

网友:
整体复制,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整体另存为不行吗?然后再加载到PROJECT里,再修改不久行了!

网友:
应该用update PCB,而不是用update scheme

网友:
提供一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我也没试过。
选择pcb中摆好的器件和连线,然后在编辑栏里选“特殊粘贴”,在弹出的对话中选中“保持网络”和“增加元器件”,然后把粘贴的元器件改成相应的工程号。

网友(2008-12-17):
真笨,粘贴后,替换当前器件不就可以了,如果你用的 是ALLEGRO,写个Skill来实现这个功能不就可以了,本人就有,就是首先在allegro里导出你布局好的器件名称,然后在EXCEL里编辑,把与之相同的器件名称改成未布的器件名,做成一个list,执行skill命令,OK,就和你的原来布局的一样,每这个skill的话,用复制——粘贴-----替换最好了

网友:
你可以定义不同的ROOM,把类似的原理图定义为2个ROOM回执完成一个后,然后可以复制ROOM。
这个ALTIUM有教程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楼上正解。用room是正规方法。

网友:
ROOM多通道的一种设计概念
电路有多个输入电路、 输出电路都是一样,那你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可以使用多通道设计方法,然后软件会自动给你每个相同器件的电路通道自动命名元件的序号,避免元件序号重名。 然后把整个原理图项目导入到PCB环境,就会发现,每个通道的电路在PCB中都有一个紫色的框给框住,这个框里的元件就可以称为一个ROOM,你拖动这个框就会发现拖动是这个ROOM里的元件。
假设你的电路有多个通道的一样的电路,这时候到了PCB中就可以使用PCB里的一个ROOM格式刷工具,你只要事先对其中一个ROOM的电路做布局布线,然后剩下的一样的电路就可以用 “格式刷” 进行刷新操作,剩下的一样的ROOM就会自动变成前面布局、布线好的电路一样的格式。
如果定义的ROOM有点差类似可以刷完再手动修改,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对原理图熟知的话,可以自己添加网络名,或者完全去除网络拉好线好自动添加网络(99SE没有此功能,需用高版本来完成)。
再者也可以不用ROOM,先布好一个通道,找好地位点灵巧粘贴,再手动修改,需要网络时候再导入网络(做检查用,视复杂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