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ORCAD排序的时候出现下面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8-26):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T3-1(Value HST-72001D)',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请高手解释一下。。。
我用的是把一个原理图做成2个模块,同时调用一次(T3-1,T3-2)排序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设计中要用2次这个器件就会出现上面那个错误。。。希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T3-1(Value HST-72001D)',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

多分部元件放置或者绘制不符合规范
贴个图片或者上传一张原理图,光靠log文件比较难以解决

楼主:
原理图在附件,请版主帮我看看,排序的时候就会提示楼上的错误。。。不知道是封装的问题还是排序的方法不对。。。请版主指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在附件,请版主帮我看看,排序的时候就会提示楼上的错误。。。不知道是封装的问题还是排序的方法不对。。。请版主指示。。。

********************************************************************************
*
*  Performing annotation.
*
********************************************************************************
ERROR [ANN0005]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T?-1(Value HST-72001D)',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
*
*  Performing annotation.
*
********************************************************************************

        LAST USED REFERENCES

        T2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以上log表明:
1.自动排序时选择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2.第一次自动排序后出现警告,也就是上面的ERROR [ANN0005]
3.忽略上述警告,再执行一次相同的自动排序
4.T2编号完成

注意事项:多分部元件被多次调用时,自动排序需要多执行几次(元件调用几次就要执行几次排序)
以上

楼主:
谢谢版主,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选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呢?
我选 这种排序为什么不行呢?
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和Uncondition(无序)排序有什么区别呢 ?请版主帮我分析一下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哪一种排序比较好?谢谢了~

另外上述的问题我如果把器件的value名字改来不一样(比如第一对T1_1,T1_2名字该成HST-72002D,另一对不变)的话Uncondition这种排序又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谢谢版主,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选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呢?===>如果不使用这种方法,则每次排序都会改变以前排列好的元件序号
我选这种排序为什么不行呢?===>无条件排序就是刚才说的,每执行一次则从头到尾排列一次,遇到重复调用的多分部元件就跳过报错PCB论坛
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和Uncondition(无序)排序有什么区别呢 ?请版主帮我分析一下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哪一种排序比较好?谢谢了~
===>很显然,如果你有多分部元件被重复调用,无条件排序是无法完成排序功能的,因为它的动作始终过不去那一关;而增加排序则可以一步一步地排下去,直到你所有的元件都配编上序号。EDA365 PCB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PCB论坛论坛|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PCB论坛网站另外上述的问题我如果把器件的value名字改来不一样(比如第一对T1_1,T1_2名字该成HST-72002D,另一对不变)的话Uncondition这种排序又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
===>Value改掉,则表明这两个元件不同了,也就不是"调用"关系了。

网友:
谢谢斑竹的解答~~~

网友(2008-12-25):
    版主高手啊

网友(2012-10-15):
    果然!选择增加模式才可以,相同模块用了4次,执行了4次就可以全部排序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