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设定-个人推荐

楼主(2008-08-26):
(图片)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设定还真是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还是个人习惯问题,习惯就好了,不过现在里边快捷键有的就是很不爽啊

网友A:
    funckey  和 alias有什么区别?

网友:
    funckey可以定义单个字母如a,b什么的为快捷键,alias好像就不能,前面必须有ctrl,~或别的.
    貌似就是这个区别。

网友B(2009-02-18):
    顶下~
偶就只用那6个键了,除了END不一样,偶比较懒,手一放那就懒得挪了,
    有个问题是习惯了快捷键,如果别人问你个问题,去他那里操作电脑时一时会很难适应,因为快捷键不同,其对应的菜单也突然间感觉找不到似的.

网友(2009-05-29):
    有点像PROTEL的快捷方式哦

网友(2010-07-28):
    怎么修改快捷键呢?

网友:
    163里面怎样设置走线要改变的线宽呢,还有16.3的Partition的功能在哪

网友:
    貌似很多用allegro的都是习惯围绕那六个标准键来设置快捷键的哟

网友:
    顶下~
    偶就只用那6个键了,除了END不一样,偶比较懒,手一放那就懒得挪了,
有个问题是习惯了快捷键 ...
引用 网友B:

网友:
    其实那只是个快捷键而已。自己习惯自己用的就可以了。
    不过貌似好多人用的都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修改快捷键。暂时的是:alias 键盘 功能
永久的就是直接在ENV里面编辑

网友(2010-09-21):
    有点像PROTEL的快捷方式

网友(2010-12-01):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超级好用!

网友:
    你们说的那6个键指哪6个啊

网友:
    正在学习中 !!!! 请问怎样设置ENV文件呢 ? 谢谢 !

网友:
    新手学习,不过个人还是觉得根据个人习惯去自己设定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5-11):
这个只是习惯问题。

网友(2011-08-14):
纯支持了,这个得看个人习惯来设置了。。

网友D(2011-11-22):
想问一下可以不可以在env里面加上中文的注释呀,有没有人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可以不可以在env里面加上中文的注释呀,有没有人添过?

#注释内容

网友:
谢谢。我弄了个home为只显示drc的快捷键,但老是出现下面错误。不知好心的楼主知道不呢?求解。。。
funckey Home 'color -globvis off;color -vis "BOARD GEOMETRY/OUTLINE";color -toggle "DRC/TOP";color -toggle "DRC/Gnd02";color -toggle "DRC/Vcc03";color -toggle
"DRC/BOTTOM"'          #只显示drc错误
E- color [-gridcolor|-ratscolor|-highlightcolor|-permcolor <Num>] [-background <RGB>] [-group <name>] [-globvis <gvis>] [-vis <layer>] [-invis <layer>] [-toggle <layer>] [-help]
   where Num is 1 to 24 and RGB is 0xRRGGBB value
               gvis is ON or OFF
        layer is "CLASS/SUBCLASS"
E- color [-gridcolor|-ratscolor|-highlightcolor|-permcolor <Num>] [-background <RGB>] [-group <name>] [-globvis <gvis>] [-vis <layer>] [-invis <layer>] [-toggle <layer>] [-help]
   where Num is 1 to 24 and RGB is 0xRRGGBB value
        name is group to initially display
        gvis is ON or OFF
        layer is "CLASS/SUBCLASS"

网友(2012-11-12):
    我键盘全是快捷键——
F1帮助
    F2旋转
    F3镜像
    F4移动
    F5连线
    F6调线
F7拉直
    F8换层
F9 finish
    F10 格点
F11 next
F12 ops
q 复制
w 铜皮边缘
    e 切铜皮矩形框
r 切铜皮圆形
    t 加测试点
    u single
    o/p与原理图沟通
    [
]个点系统
a 铜皮属性
s 画定制铜皮
d 画矩形铜皮
    f 画圆形铜皮
    k neck mode
z shadow
    v 点亮
b 灭掉
n 打孔
    m 换器件
    , 焊盘空
. 焊盘满
erge shapes
~1 格点1
    ~2 格点2
    ~3 格点3
~4 格点4
~5 格点5
    ~0 格点6
~A量距离
    ~F看属性
~Q附属性
~G change
    ~S save
    -/+换层
…………
太多了
    键盘不够用了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支持!!!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

网友(2013-01-30):
怕面试时,不会用人家的快捷键

网友:
我只用从F2到F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下~
偶就只用那6个键了,除了END不一样,偶比较懒,手一放那就懒得挪了,
有个问题是习惯了快捷键 ...

确有同感

网友:
干嘛用那么多的ctrl+ ,麻烦 ,用funckey单个键就可以了,多爽啊

网友:
alias Insert add connect   连线
alias Del delete          删除
我装了16.5以后  按这两个没反应了 但是在命令栏里输入alias 出来的设置是对的  就是按了没反应  请指教

网友:
真心不怎么样

网友:
我个人用的热键全在星际争霸的快捷键区域之内,当然你也可以搞成魔兽的!

网友:
把软件用熟了,layout做多了就知道把什么键设置成什么功能适合自己了,不要上来就设置一大堆快捷键,然后自己都忘了什么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不得行啊,16.5设置后没用

网友(2013-09-27):
按键跨度太大了吧,用起来快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nckey  和 alias有什么区别?

通俗的讲,funckey按下某个字母就立即执行了,alias要按一下回车键才执行的

网友(2015-01-14):
还是喜欢这种风格分享

网友(2016-12-21):
funckey按下某个字母就立即执行了,alias要按一下回车键才执行的

网友(2017-12-01):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 C( a, D! u* s

网友(2018-01-03):
回复才能看

网友:
    看下怎么样的

网友:
    严重支持一下 :)

网友(2018-02-02):
    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2018-03-19):
    要看相关的内容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多看一下好板子会有收获的

网友:
    在进行ENV设置提示如下错误。是问什么了,那里设错了吗

网友:
    谢谢 分享 我为什么下载不下来啊

网友(2018-05-03):
    看看有什么好的快捷方式~

网友(2018-06-08):
    看看高手的env

网友:
    让我看一看

网友:
    看一下如何

网友:
    这个不错,用用试一试。

网友(2018-07-31):
自己的找不到了,下一个看看

网友(2018-09-18):
中兴的Cadence软件操作读本。

网友:
    看看有什么操作是我没学到的

网友(2018-12-03):
我居然没有看过这个,晕死

网友:
谢谢 才开始用cadenc 多向大佬学习

网友(2019-01-23):
看看吧看啊看看看啊

网友(2019-03-13):
回复可见,什么鬼

网友:
好东西啊,对于初学来说

网友(2019-05-17):
新人学习一下

网友:
你是无私奉献的人

网友(2019-07-21):
    第三方  想学习

网友:
    快捷键之外有什呢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sugnclmft

网友(2019-09-09):
楼主的帖子实在是写得太好了,不觉明厉啊!

网友:
    正好用的到,谢谢

网友:
    env应该比较好用,之前没用过,谢谢版主

网友:
学习看下  应该不错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19-10-11):
感谢分享,学习下快捷键的科学设定

网友:
    帖最后由 luhailei 于 2008-8-26 16:4

网友:
    学习学习,用了快6年了才研究ENV

网友(2019-11-19):
    。邵丹峰哪里看按照流程可能

网友:
    分享可以看吗

网友(2020-01-01):
seee 看一下

网友:
    找个env用用

网友(2020-02-02):
    怎么17.2没有这个玩意

网友(2021-01-04):
#
# ALLEGRO GLOBAL Environment file
#

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set by the software if not preset by user:
#     CDS_SITE, ALLEGRO_SITE, TELENV, ALLEGRO_INSTALL_DIR,
#     ALLEGRO_INSTALL_TOOLS, ALLEGRO_INSTALL_ROOT, ALLEGRO_TYPE,
#     __UNIX (if UNIX), _PROGRAM, HOME
#
# You may set the Operating System variable:
#        ALLEGRO_PCBENV <alternative directory>
# to overwrite the default of the user's pcbenv directory. This variable
# must be set at the OS level and has no effect if set in an Allegro env file.
# The directory given must exist. If no directory is found the system will
allback to its default location.
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preset at startup, direct settings in env
iles will be overridden
#        LOCALENV:  seeded based upon <HOME>/pcbenv (or if set ALLEGRO_PCBENV)
#        LOCALPATH: seeded based upon . LOCALENV, ALLEGRO_SITE, GLOBALPATH
# Variable names are case insensitive

#--------------------------------------------------------------------
# System Variables
set GLOBAL = $ALLEGRO_INSTALL_DIR/text

# change from LIBPATH because it conflicts with IBM's shared library
nvironment variable
set ALIB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pcb_lib

set COMPLIB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allegrolib

set GLOBALPATH = . $GLOBAL

llegro Data Services Variable
set ADSPATH = $GLOBALPATH

resent for compatiblity with older versions of Allegro.
ifnvar ALLEGRO_SITE "set ALLEGRO_SITE ."
ifnvar CDSPLAT "set CDSPLAT "
ifnvar ALLEGRO_INSTALL_DLL "set ALLEGRO_INSTALL_DLL "

#--------------------------------------------------------------------
#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Don't change)
set BMPPATH = . $ALLEGRO_SITE/icons $GLOBAL/icons $ALLEGRO_INSTALL_ROOT/share/fsp/legends $ALLEGRO_INSTALL_ROOT/tools/fsp/legends
set FORMPATH = . $ALLEGRO_SITE/forms $GLOBAL/forms
set MENUPATH = . $ALLEGRO_SITE/menus $GLOBAL/cuimenus

set MATERIA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 $GLOBAL $GLOBAL/materials
set CA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 $ALLEGRO_INSTALL_DIR/channelanalysis
set AMIMODE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ami/$CDSPLAT $ALLEGRO_INSTALL_DIR/channelanalysis/ami/toolkit/dll/$CDSPLAT

#Configuration paths
set PRFEDITPATH = . $LOCALENV/configure/prfedit $ALLEGRO_SITE/configure/prfedit $ALLEGRO_INSTALL_DIR/configure/prfedit
set BATCHHELP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batchhelp
set SPROUTE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configure/sproute

set HELP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help $GLOBAL/help
set PDF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help/pdf

# Graphics demo env
set IMAGE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examples/image

llegro Plugin search path
set AXLPLUGINPATH = . $LOCALENV/$CDSPLAT $ALLEGRO_SITE/$CDSPLAT $ALLEGRO_INSTALL_DLL

# Library path for Interfaces
set INTERFACEPATH = $ALLEGRO_INSTALL_ROOT/share/library/interface

#--------------------------------------------------------------------
# Drawing font
set VECTORFONTPATH = . $GLOBAL
set ANSIFONT = ansifont
set KANJIFONTPATH = . $GLOBAL/fonts/kanji
set KANJIFONT1 = kanjifont1
set KANJIFONT2 = kanjifont2

#--------------------------------------------------------------------
# Display Variables

set display_backingstore  on

# disable repair under ratsnests
set display_shapefill_analysis 1

# disable HTML datatips by default
set disable_html_datatip_style

# enable html as default for long message windows
set allegro_html

#--------------------------------------------------------------------
#--------------------------------------------------------------------
set compalib = $ALIBPATH/symbols $COMPLIBPATH/symbols
set topfilelib = $ALIBPATH/templates $COMPLIBPATH/templates
set signal_install_dir = $ALLEGRO_INSTALL_DIR/signal
set signal_optlib_dir = $signal_install_dir/optlib

set MODULEPATH = . $ALLEGRO_SITE/modules
set TILEPATH = . $ALLEGRO_SITE/modules
set WBPATH = . $ALLEGRO_SITE/wbtiers
set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padstacks $compalib
set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symbols $compalib
set pcell_lib_path = $ALLEGRO_SITE/../../rfsip/sip_pcells . sip_pcells .. ../sip_pcells $ALLEGRO_INSTALL_DIR/../rfsip/sip_pcells
set TECHPATH = . $ALLEGRO_SITE/tech $GLOBAL/tech
set PARAMPATH = . $ALLEGRO_SITE/parameter
set TOPOLOGY_TEMPLATE_PATH = . templates .. ../templates $ALLEGRO_SITE/topology $topfilelib

# SigNoise data installation directory
set SIGNOISE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signal_optlib_dir $GLOBAL

# SigNoise model variables.
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set SI_MODEL_FILE_EXT = Generic_IBIS(ibs) IBIS_Buffer(buf) IBIS_EBD(ebd) IBIS_ICM(icm) IBIS_Pin_List(pin) IBIS_Package(pkg) Quad(mod) Generic_SPICE(spc) HSpice_Input(sp) HSpice_Output(lis) Spectre(spc) Touchstone(s?p,s??p,ts) DML(ndx,dml) Interconnect(iml) ABIML(abiml)

#--------------------------------------------------------------------
on-HDL Supported Design Search Path Variables
set MISCPATH = . $ALLEGRO_SITE/misc $GLOBAL
set ARTPATH = . .. $ALLEGRO_SITE
set APTPATH = . .. $ALLEGRO_SITE
set CLIPPATH = .
set DCLPATH = . .. $ALIBPATH $COMPLIBPATH
set DEVPATH = . devices .. ../devices $ALLEGRO_SITE/devices $ALIBPATH/devices $COMPLIBPATH/devices
set DFAAUDITPATH = . $ALLEGRO_SITE/assembly $ALLEGRO_INSTALL_DIR/assembly
set DFACNSPATH = . dfa .. ../dfa $ALLEGRO_SITE/dfa
set NCDPATH = . .. $ALLEGRO_SITE/nclegend $GLOBAL/nclegend
set SCRIPTPATH = . $ALLEGRO_SITE/scripts $GLOBAL/script
set TEXTPATH = . $ALLEGRO_SITE/extracta $GLOBAL/views
set VIEWPATH = . $ALLEGRO_SITE/views
set XTALK_TABLE_PATH = . xtalk_tables .. ../xtalk_tables $ALLEGRO_SITE/xtalk $ALIBPATH/xtalk_tables
set WIZARD_TEMPLATE_PATH = $ALLEGRO_SITE/new_templates $ALLEGRO_INSTALL_DIR/pcb_lib/symbols/template
set LDFPATH = .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 System Configuration .scf file search path
set SCFPATH = . scfs .. ../scfs

# Display the headsup meter in a fixed position in the control panel.
set allegro_dynam_timing_fixedpos

# For IC Packaging tools (APD and SiP tools), the following defaults the
# HUD for the wirebond tools to updating 25 times per second.

set wirebond_hud_update_frequency 25
y default, suppress bond wire DRCs that are 3D in nature but being
hecked in 2D. By default, the APD/SiP tools will only report wire
# violations if they occur over top of the end item (finger or pin) and
he two wires are on different nets.
set wirebond_suppress_bondwire_drcs

# enable license caching for better toolswap performance
set allegro_license_caching

#--------------------------------------------------------------------
#--------------------------------------------------------------------
lias
ay use function keys F2-F12, most Alpha-numberic keys with control
# modifier (although Control - C, V and X are reserved for copy, paste and cut)
nd Navigation Keys (Home, Up arrow, Esc, etc.) These items may be modifed
# by the following:
#     Modifier                 Indicator                Example
#       Shift                   S                         SF2
#        Control             C (function keys)         CF2
#        Control            ~ (alpha-numeric)         ~N
#        Meta                   A                         AF2
# Modifiers may be combined. Some examples:
#        CSF2                  Control-Shift F2
#        ASF2                  Meta-Shift F2
#        CAF2                  Control-Meta F2
#       CASF2                  Control-Meta-Shift F2
#        ~SZ                  Control-Shift Z
#        SUp                  Shift-Up Arrow
#        CUp                  Control-Up Arrow
#
# funckey
#  use the funckey when you wish to have alphanumeric keys operate
#  like the Function keys when the cursor is in the Allegro canvas.
#
#  Example -- following starts the move command without a Enter key
#     funckey m move

#--------------------------------------------------------------------
# Bind roam operations to function keys
set roamInc = 96

# Bind incremental pick by grid unit functions to ctrl and shift--arrow keys
alias CUp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CDown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CLeft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CRight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SUp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Down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Lef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SRigh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 example of a funckey to emulate Layout capability
# The "-cursor" option can be added to any Allegro command with the pick familty
# and we utilize the position under the cursor when the command is execute. So
# this example would center the display to position under the cursor when the 'c' key
s pressed.
# funckey c        "zoom center; pick -cursor"

#--------------------------------------------------------------------
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alias F2 zoom fit
alias F3 add connect
alias F4 show element
alias F5 redraw
alias F6 done
alias F7 next
alias F8 oops
alias F9 cancel
alias F10 grid toggle
alias F11 zoom in
alias F12 zoom out
alias SF2 property edit
alias SF3 slide
alias SF4 show measure
alias SF5 copy
alias SF6 move
alias SF7 dehilight all
alias SF8 hilight pick
alias SF9 vertex
alias SF10 save_as temp
alias SF11 zoom previous
alias SF12 zoom world
alias CF2 next
alias CF5 color192
alias CF6 layer priority
alias CSF5 status

funckey 1 zoom in
funckey 2 zoom out
funckey 3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
funckey 4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funckey 5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Via'"
funckey 6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Arc/Circle Center'"
funckey 7  show measure
funckey 8  show element
funckey 9 replay grid5.scr
funckey 0 replay grid1.scr

funckey q slide
funckey w create fanout
funckey e done
funckey ' ' angle 90
funckey t move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o oops
funckey [ cmgr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s shape add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f shape edit boundary
funckey g delay tune
funckey h assign color
funckey k dehilight
funckey l net schedule

funckey z toggle
funckey c change
funckey v shape select
funckey b spread between voids
funckey n copy
funckey m mirror
funckey , rats net
funckey . unrats net
funckey / swap components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j spin
funckey u unrats all
funckey U rats all
funckey Y rats component
funckey p angle 45

funckey Right ix 1
funckey Left ix -1
funckey Up iy 1
funckey Down iy -1

alias ~N new
alias ~O open
alias ~S save
alias ~D delete
alias ~Z undo
alias ~A add line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
THER ALIASES
alias edps padedit
alias rps "replace padstack"
alias unplrp report unplaced
alias x pick
alias y pick l
alias ix ipick
alias iy ipick 0
alias reopen 'open -q $module'
alias revert 'open -q $module'

# autoroam
alias sar set pcb_autoroam
alias uar unset pcb_autoroam

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alias ~B bubset
alias smoothset 'settoggle smooth_mode Off Minimal Full; options smooth_level $smooth_mode'
alias ~C smoothset

#--------------------------------------------------------------------
# COMMAND DEFAULTS
llow slide to work on arcs by default
set slide_arcs

# Compatibility aliases
alias window        zoom
alias hilite        hilight
alias dehilite        dehilight
alias pickx        pick
alias picky        pick l
alias ipickx        ipick
alias ipicky        ipick 0
alias cdnshelp        cdsdoc

#--------------------------------------------------------------------
OUSE WHEEL SUPPORT
#   Environment Variables - Note quote variables so they are evaluated
#        at button time not when this file is read.
#   - _wheelcnt variable is set based upon number of detents wheel moved
#        range is -4 to 4 (no 0)
#   - sx1 and sy1 are cursor coordinates when wheel is moved
#
utton values
#   wheel_up:   when wheel is moved up
#   wheel_down: when wheel is moved down
#   wheel:        up/down if either of above 2 buttons are not assigned
#
# Keyboard modifiers (note we are case insensitive)
#   S - shift key
#   C - control key
#   SC - shift and control
#     Example: SCwheel - for wheel button assignment with both shift & control keys
#

# Button factor may be factorion (e.g. 0.5)
set buttonfactor = 1

button 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source -q $ALLEGRO_SITE/site.env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set display_nohilitefont
set padpath = .
set psmpath = .
set devpath = .
unset allegro_etch_length_on
set allegro_dynam_timing = on
set autosave_time = 10
set autosave
set pcb_cursor = cross
set logic_edit_enabled
#
# ALLEGRO GLOBAL Environment file
#

#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set by the software if not preset by user:
#     CDS_SITE, ALLEGRO_SITE, TELENV, ALLEGRO_INSTALL_DIR,
#     ALLEGRO_INSTALL_TOOLS, ALLEGRO_INSTALL_ROOT, ALLEGRO_TYPE,
#     __UNIX (if UNIX), _PROGRAM, HOME
#
ou may set the Operating System variable:
#        ALLEGRO_PCBENV <alternative directory>
# to overwrite the default of the user's pcbenv directory. This variable
# must be set at the OS level and has no effect if set in an Allegro env file.
he directory given must exist. If no directory is found the system will
# fallback to its default location.
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preset at startup, direct settings in env
# files will be overridden
#        LOCALENV:  seeded based upon <HOME>/pcbenv (or if set ALLEGRO_PCBENV)
#        LOCALPATH: seeded based upon . LOCALENV, ALLEGRO_SITE, GLOBALPATH
# Variable names are case insensitive

#--------------------------------------------------------------------
ystem Variables
set GLOBAL = $ALLEGRO_INSTALL_DIR/text

# change from LIBPATH because it conflicts with IBM's shared library
#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 ALIB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pcb_lib

set COMPLIB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allegrolib

set GLOBALPATH = . $GLOBAL

# Allegro Data Services Variable
set ADSPATH = $GLOBALPATH

# Present for compatiblity with older versions of Allegro.
ifnvar ALLEGRO_SITE "set ALLEGRO_SITE ."
ifnvar CDSPLAT "set CDSPLAT "
ifnvar ALLEGRO_INSTALL_DLL "set ALLEGRO_INSTALL_DLL "

#--------------------------------------------------------------------
#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Don't change)
set BMPPATH = . $ALLEGRO_SITE/icons $GLOBAL/icons $ALLEGRO_INSTALL_ROOT/share/fsp/legends $ALLEGRO_INSTALL_ROOT/tools/fsp/legends
set FORMPATH = . $ALLEGRO_SITE/forms $GLOBAL/forms
set MENUPATH = . $ALLEGRO_SITE/menus $GLOBAL/cuimenus

set MATERIA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 $GLOBAL $GLOBAL/materials
set CA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 $ALLEGRO_INSTALL_DIR/channelanalysis
set AMIMODE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ami/$CDSPLAT $ALLEGRO_INSTALL_DIR/channelanalysis/ami/toolkit/dll/$CDSPLAT

#Configuration paths
set PRFEDITPATH = . $LOCALENV/configure/prfedit $ALLEGRO_SITE/configure/prfedit $ALLEGRO_INSTALL_DIR/configure/prfedit
set BATCHHELP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batchhelp
set SPROUTE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configure/sproute

set HELP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help $GLOBAL/help
set PDF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help/pdf

raphics demo env
set IMAGE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examples/image

# Allegro Plugin search path
set AXLPLUGINPATH = . $LOCALENV/$CDSPLAT $ALLEGRO_SITE/$CDSPLAT $ALLEGRO_INSTALL_DLL

# Library path for Interfaces
set INTERFACEPATH = $ALLEGRO_INSTALL_ROOT/share/library/interface

#--------------------------------------------------------------------
rawing font
set VECTORFONTPATH = . $GLOBAL
set ANSIFONT = ansifont
set KANJIFONTPATH = . $GLOBAL/fonts/kanji
set KANJIFONT1 = kanjifont1
set KANJIFONT2 = kanjifont2

#--------------------------------------------------------------------
isplay Variables

set display_backingstore  on

isable repair under ratsnests
set display_shapefill_analysis 1

# disable HTML datatips by default
set disable_html_datatip_style

# enable html as default for long message windows
set allegro_html

#--------------------------------------------------------------------
#--------------------------------------------------------------------
set compalib = $ALIBPATH/symbols $COMPLIBPATH/symbols
set topfilelib = $ALIBPATH/templates $COMPLIBPATH/templates
set signal_install_dir = $ALLEGRO_INSTALL_DIR/signal
set signal_optlib_dir = $signal_install_dir/optlib

set MODULEPATH = . $ALLEGRO_SITE/modules
set TILEPATH = . $ALLEGRO_SITE/modules
set WBPATH = . $ALLEGRO_SITE/wbtiers
set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padstacks $compalib
set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symbols $compalib
set pcell_lib_path = $ALLEGRO_SITE/../../rfsip/sip_pcells . sip_pcells .. ../sip_pcells $ALLEGRO_INSTALL_DIR/../rfsip/sip_pcells
set TECHPATH = . $ALLEGRO_SITE/tech $GLOBAL/tech
set PARAMPATH = . $ALLEGRO_SITE/parameter
set TOPOLOGY_TEMPLATE_PATH = . templates .. ../templates $ALLEGRO_SITE/topology $topfilelib

# SigNoise data installation directory
set SIGNOISE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signal_optlib_dir $GLOBAL

igNoise model variables.
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set SI_MODEL_FILE_EXT = Generic_IBIS(ibs) IBIS_Buffer(buf) IBIS_EBD(ebd) IBIS_ICM(icm) IBIS_Pin_List(pin) IBIS_Package(pkg) Quad(mod) Generic_SPICE(spc) HSpice_Input(sp) HSpice_Output(lis) Spectre(spc) Touchstone(s?p,s??p,ts) DML(ndx,dml) Interconnect(iml) ABIML(abiml)

#--------------------------------------------------------------------
on-HDL Supported Design Search Path Variables
set MISCPATH = . $ALLEGRO_SITE/misc $GLOBAL
set ARTPATH = . .. $ALLEGRO_SITE
set APTPATH = . .. $ALLEGRO_SITE
set CLIPPATH = .
set DCLPATH = . .. $ALIBPATH $COMPLIBPATH
set DEVPATH = . devices .. ../devices $ALLEGRO_SITE/devices $ALIBPATH/devices $COMPLIBPATH/devices
set DFAAUDITPATH = . $ALLEGRO_SITE/assembly $ALLEGRO_INSTALL_DIR/assembly
set DFACNSPATH = . dfa .. ../dfa $ALLEGRO_SITE/dfa
set NCDPATH = . .. $ALLEGRO_SITE/nclegend $GLOBAL/nclegend
set SCRIPTPATH = . $ALLEGRO_SITE/scripts $GLOBAL/script
set TEXTPATH = . $ALLEGRO_SITE/extracta $GLOBAL/views
set VIEWPATH = . $ALLEGRO_SITE/views
set XTALK_TABLE_PATH = . xtalk_tables .. ../xtalk_tables $ALLEGRO_SITE/xtalk $ALIBPATH/xtalk_tables
set WIZARD_TEMPLATE_PATH = $ALLEGRO_SITE/new_templates $ALLEGRO_INSTALL_DIR/pcb_lib/symbols/template
set LDFPATH = .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 System Configuration .scf file search path
set SCFPATH = . scfs .. ../scfs

# Display the headsup meter in a fixed position in the control panel.
set allegro_dynam_timing_fixedpos

or IC Packaging tools (APD and SiP tools), the following defaults the
# HUD for the wirebond tools to updating 25 times per second.

set wirebond_hud_update_frequency 25
y default, suppress bond wire DRCs that are 3D in nature but being
hecked in 2D. By default, the APD/SiP tools will only report wire
# violations if they occur over top of the end item (finger or pin) and
# the two wires are on different nets.
set wirebond_suppress_bondwire_drcs

nable license caching for better toolswap performance
set allegro_license_caching

#--------------------------------------------------------------------
#--------------------------------------------------------------------
# alias
# May use function keys F2-F12, most Alpha-numberic keys with control
odifier (although Control - C, V and X are reserved for copy, paste and cut)
# and Navigation Keys (Home, Up arrow, Esc, etc.) These items may be modifed
# by the following:
#     Modifier                 Indicator                Example
#       Shift                   S                         SF2
#        Control             C (function keys)         CF2
#        Control            ~ (alpha-numeric)         ~N
#        Meta                   A                         AF2
odifiers may be combined. Some examples:
#        CSF2                  Control-Shift F2
#        ASF2                  Meta-Shift F2
#        CAF2                  Control-Meta F2
#       CASF2                  Control-Meta-Shift F2
#        ~SZ                  Control-Shift Z
#        SUp                  Shift-Up Arrow
#        CUp                  Control-Up Arrow
#
# funckey
#  use the funckey when you wish to have alphanumeric keys operate
#  like the Function keys when the cursor is in the Allegro canvas.
#
#  Example -- following starts the move command without a Enter key
#     funckey m move

#--------------------------------------------------------------------
# Bind roam operations to function keys
set roamInc = 96

# Bind incremental pick by grid unit functions to ctrl and shift--arrow keys
alias CUp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CDown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CLeft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CRight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SUp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Down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Lef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SRigh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xample of a funckey to emulate Layout capability
he "-cursor" option can be added to any Allegro command with the pick familty
nd we utilize the position under the cursor when the command is execute. So
# this example would center the display to position under the cursor when the 'c' key
# is pressed.
unckey c        "zoom center; pick -cursor"

#--------------------------------------------------------------------
# F1 i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alias F2 zoom fit
alias F3 add connect
alias F4 show element
alias F5 redraw
alias F6 done
alias F7 next
alias F8 oops
alias F9 cancel
alias F10 grid toggle
alias F11 zoom in
alias F12 zoom out
alias SF2 property edit
alias SF3 slide
alias SF4 show measure
alias SF5 copy
alias SF6 move
alias SF7 dehilight all
alias SF8 hilight pick
alias SF9 vertex
alias SF10 save_as temp
alias SF11 zoom previous
alias SF12 zoom world
alias CF2 next
alias CF5 color192
alias CF6 layer priority
alias CSF5 status

funckey 1 zoom in
funckey 2 zoom out
funckey 3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
funckey 4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funckey 5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Via'"
funckey 6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Arc/Circle Center'"
funckey 7  show measure
funckey 8  show element
funckey 9 replay grid5.scr
funckey 0 replay grid1.scr

funckey q slide
funckey w create fanout
funckey e done
funckey ' ' angle 90
funckey t move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o oops
funckey [ cmgr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s shape add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f shape edit boundary
funckey g delay tune
funckey h assign color
funckey k dehilight
funckey l net schedule

funckey z toggle
funckey c change
funckey v shape select
funckey b spread between voids
funckey n copy
funckey m mirror
funckey , rats net
funckey . unrats net
funckey / swap components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j spin
funckey u unrats all
funckey U rats all
funckey Y rats component
funckey p angle 45

funckey Right ix 1
funckey Left ix -1
funckey Up iy 1
funckey Down iy -1

alias ~N new
alias ~O open
alias ~S save
alias ~D delete
alias ~Z undo
alias ~A add line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
# OTHER ALIASES
alias edps padedit
alias rps "replace padstack"
alias unplrp report unplaced
alias x pick
alias y pick l
alias ix ipick
alias iy ipick 0
alias reopen 'open -q $module'
alias revert 'open -q $module'

# autoroam
alias sar set pcb_autoroam
alias uar unset pcb_autoroam

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alias ~B bubset
alias smoothset 'settoggle smooth_mode Off Minimal Full; options smooth_level $smooth_mode'
alias ~C smoothset

#--------------------------------------------------------------------
OMMAND DEFAULTS
llow slide to work on arcs by default
set slide_arcs

# Compatibility aliases
alias window        zoom
alias hilite        hilight
alias dehilite        dehilight
alias pickx        pick
alias picky        pick l
alias ipickx        ipick
alias ipicky        ipick 0
alias cdnshelp        cdsdoc

#--------------------------------------------------------------------
# MOUSE WHEEL SUPPORT
#   Environment Variables - Note quote variables so they are evaluated
#        at button time not when this file is read.
#   - _wheelcnt variable is set based upon number of detents wheel moved
#        range is -4 to 4 (no 0)
#   - sx1 and sy1 are cursor coordinates when wheel is moved
#
# Button values
#   wheel_up:   when wheel is moved up
#   wheel_down: when wheel is moved down
#   wheel:        up/down if either of above 2 buttons are not assigned
#
# Keyboard modifiers (note we are case insensitive)
#   S - shift key
#   C - control key
#   SC - shift and control
#     Example: SCwheel - for wheel button assignment with both shift & control keys
#

# Button factor may be factorion (e.g. 0.5)
set buttonfactor = 1

button 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source -q $ALLEGRO_SITE/site.env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set display_nohilitefont
set padpath = .
set psmpath = .
set devpath = .
unset allegro_etch_length_on
set allegro_dynam_timing = on
set autosave_time = 10
set autosave
set pcb_cursor = cross
set logic_edit_enabled

#
# ALLEGRO GLOBAL Environment file
#

#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set by the software if not preset by user:
#     CDS_SITE, ALLEGRO_SITE, TELENV, ALLEGRO_INSTALL_DIR,
#     ALLEGRO_INSTALL_TOOLS, ALLEGRO_INSTALL_ROOT, ALLEGRO_TYPE,
#     __UNIX (if UNIX), _PROGRAM, HOME
#
ou may set the Operating System variable:
#        ALLEGRO_PCBENV <alternative directory>
o overwrite the default of the user's pcbenv directory. This variable
ust be set at the OS level and has no effect if set in an Allegro env file.
# The directory given must exist. If no directory is found the system will
# fallback to its default location.
#
#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are preset at startup, direct settings in env
# files will be overridden
#        LOCALENV:  seeded based upon <HOME>/pcbenv (or if set ALLEGRO_PCBENV)
#        LOCALPATH: seeded based upon . LOCALENV, ALLEGRO_SITE, GLOBALPATH
# Variable names are case insensitive

#--------------------------------------------------------------------
# System Variables
set GLOBAL = $ALLEGRO_INSTALL_DIR/text

hange from LIBPATH because it conflicts with IBM's shared library
# environment variable
set ALIB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pcb_lib

set COMPLIB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allegrolib

set GLOBALPATH = . $GLOBAL

llegro Data Services Variable
set ADSPATH = $GLOBALPATH

# Present for compatiblity with older versions of Allegro.
ifnvar ALLEGRO_SITE "set ALLEGRO_SITE ."
ifnvar CDSPLAT "set CDSPLAT "
ifnvar ALLEGRO_INSTALL_DLL "set ALLEGRO_INSTALL_DLL "

#--------------------------------------------------------------------
# Configuration variables (Don't change)
set BMPPATH = . $ALLEGRO_SITE/icons $GLOBAL/icons $ALLEGRO_INSTALL_ROOT/share/fsp/legends $ALLEGRO_INSTALL_ROOT/tools/fsp/legends
set FORMPATH = . $ALLEGRO_SITE/forms $GLOBAL/forms
set MENUPATH = . $ALLEGRO_SITE/menus $GLOBAL/cuimenus

set MATERIA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 $GLOBAL $GLOBAL/materials
set CA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 $ALLEGRO_INSTALL_DIR/channelanalysis
set AMIMODEL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ami/$CDSPLAT $ALLEGRO_INSTALL_DIR/channelanalysis/ami/toolkit/dll/$CDSPLAT

#Configuration paths
set PRFEDITPATH = . $LOCALENV/configure/prfedit $ALLEGRO_SITE/configure/prfedit $ALLEGRO_INSTALL_DIR/configure/prfedit
set BATCHHELP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batchhelp
set SPROUTEPATH = $ALLEGRO_INSTALL_DIR/configure/sproute

set HELP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help $GLOBAL/help
set PDF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help/pdf

raphics demo env
set IMAGEPATH = . $ALLEGRO_INSTALL_DIR/examples/image

# Allegro Plugin search path
set AXLPLUGINPATH = . $LOCALENV/$CDSPLAT $ALLEGRO_SITE/$CDSPLAT $ALLEGRO_INSTALL_DLL

# Library path for Interfaces
set INTERFACEPATH = $ALLEGRO_INSTALL_ROOT/share/library/interface

#--------------------------------------------------------------------
rawing font
set VECTORFONTPATH = . $GLOBAL
set ANSIFONT = ansifont
set KANJIFONTPATH = . $GLOBAL/fonts/kanji
set KANJIFONT1 = kanjifont1
set KANJIFONT2 = kanjifont2

#--------------------------------------------------------------------
# Display Variables

set display_backingstore  on

isable repair under ratsnests
set display_shapefill_analysis 1

isable HTML datatips by default
set disable_html_datatip_style

# enable html as default for long message windows
set allegro_html

#--------------------------------------------------------------------
#--------------------------------------------------------------------
set compalib = $ALIBPATH/symbols $COMPLIBPATH/symbols
set topfilelib = $ALIBPATH/templates $COMPLIBPATH/templates
set signal_install_dir = $ALLEGRO_INSTALL_DIR/signal
set signal_optlib_dir = $signal_install_dir/optlib

set MODULEPATH = . $ALLEGRO_SITE/modules
set TILEPATH = . $ALLEGRO_SITE/modules
set WBPATH = . $ALLEGRO_SITE/wbtiers
set PAD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padstacks $compalib
set PSMPATH = . symbols .. ../symbols $ALLEGRO_SITE/symbols $compalib
set pcell_lib_path = $ALLEGRO_SITE/../../rfsip/sip_pcells . sip_pcells .. ../sip_pcells $ALLEGRO_INSTALL_DIR/../rfsip/sip_pcells
set TECHPATH = . $ALLEGRO_SITE/tech $GLOBAL/tech
set PARAMPATH = . $ALLEGRO_SITE/parameter
set TOPOLOGY_TEMPLATE_PATH = . templates .. ../templates $ALLEGRO_SITE/topology $topfilelib

igNoise data installation directory
set SIGNOISEPATH = . $LOCALENV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signal_optlib_dir $GLOBAL

igNoise model variables.
set SI_MODEL_PATH = . $ALLEGRO_SITE/signal $signal_install_dir
set SI_MODEL_FILE_EXT = Generic_IBIS(ibs) IBIS_Buffer(buf) IBIS_EBD(ebd) IBIS_ICM(icm) IBIS_Pin_List(pin) IBIS_Package(pkg) Quad(mod) Generic_SPICE(spc) HSpice_Input(sp) HSpice_Output(lis) Spectre(spc) Touchstone(s?p,s??p,ts) DML(ndx,dml) Interconnect(iml) ABIML(abiml)

#--------------------------------------------------------------------
# Non-HDL Supported Design Search Path Variables
set MISCPATH = . $ALLEGRO_SITE/misc $GLOBAL
set ARTPATH = . .. $ALLEGRO_SITE
set APTPATH = . .. $ALLEGRO_SITE
set CLIPPATH = .
set DCLPATH = . .. $ALIBPATH $COMPLIBPATH
set DEVPATH = . devices .. ../devices $ALLEGRO_SITE/devices $ALIBPATH/devices $COMPLIBPATH/devices
set DFAAUDITPATH = . $ALLEGRO_SITE/assembly $ALLEGRO_INSTALL_DIR/assembly
set DFACNSPATH = . dfa .. ../dfa $ALLEGRO_SITE/dfa
set NCDPATH = . .. $ALLEGRO_SITE/nclegend $GLOBAL/nclegend
set SCRIPTPATH = . $ALLEGRO_SITE/scripts $GLOBAL/script
set TEXTPATH = . $ALLEGRO_SITE/extracta $GLOBAL/views
set VIEWPATH = . $ALLEGRO_SITE/views
set XTALK_TABLE_PATH = . xtalk_tables .. ../xtalk_tables $ALLEGRO_SITE/xtalk $ALIBPATH/xtalk_tables
set WIZARD_TEMPLATE_PATH = $ALLEGRO_SITE/new_templates $ALLEGRO_INSTALL_DIR/pcb_lib/symbols/template
set LDFPATH = .
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 System Configuration .scf file search path
set SCFPATH = . scfs .. ../scfs

# Display the headsup meter in a fixed position in the control panel.
set allegro_dynam_timing_fixedpos

or IC Packaging tools (APD and SiP tools), the following defaults the
# HUD for the wirebond tools to updating 25 times per second.

set wirebond_hud_update_frequency 25
y default, suppress bond wire DRCs that are 3D in nature but being
# checked in 2D. By default, the APD/SiP tools will only report wire
iolations if they occur over top of the end item (finger or pin) and
# the two wires are on different nets.
set wirebond_suppress_bondwire_drcs

# enable license caching for better toolswap performance
set allegro_license_caching

#--------------------------------------------------------------------
#--------------------------------------------------------------------
# alias
ay use function keys F2-F12, most Alpha-numberic keys with control
odifier (although Control - C, V and X are reserved for copy, paste and cut)
# and Navigation Keys (Home, Up arrow, Esc, etc.) These items may be modifed
# by the following:
#     Modifier                 Indicator                Example
#       Shift                   S                         SF2
#        Control             C (function keys)         CF2
#        Control            ~ (alpha-numeric)         ~N
#        Meta                   A                         AF2
odifiers may be combined. Some examples:
#        CSF2                  Control-Shift F2
#        ASF2                  Meta-Shift F2
#        CAF2                  Control-Meta F2
#       CASF2                  Control-Meta-Shift F2
#        ~SZ                  Control-Shift Z
#        SUp                  Shift-Up Arrow
#        CUp                  Control-Up Arrow
#
unckey
#  use the funckey when you wish to have alphanumeric keys operate
#  like the Function keys when the cursor is in the Allegro canvas.
#
#  Example -- following starts the move command without a Enter key
#     funckey m move

#--------------------------------------------------------------------
ind roam operations to function keys
set roamInc = 96

# Bind incremental pick by grid unit functions to ctrl and shift--arrow keys
alias CUp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CDown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CLeft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CRight     "ipick 0;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SUp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Down      "move; ipick_to_gridunit 0 -1"
alias SLef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alias SRight     "move; ipick_to_gridunit +1"

# example of a funckey to emulate Layout capability
he "-cursor" option can be added to any Allegro command with the pick familty
# and we utilize the position under the cursor when the command is execute. So
his example would center the display to position under the cursor when the 'c' key
s pressed.
# funckey c        "zoom center; pick -cursor"

#--------------------------------------------------------------------
# F1 i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alias F2 zoom fit
alias F3 add connect
alias F4 show element
alias F5 redraw
alias F6 done
alias F7 next
alias F8 oops
alias F9 cancel
alias F10 grid toggle
alias F11 zoom in
alias F12 zoom out
alias SF2 property edit
alias SF3 slide
alias SF4 show measure
alias SF5 copy
alias SF6 move
alias SF7 dehilight all
alias SF8 hilight pick
alias SF9 vertex
alias SF10 save_as temp
alias SF11 zoom previous
alias SF12 zoom world
alias CF2 next
alias CF5 color192
alias CF6 layer priority
alias CSF5 status

funckey 1 zoom in
funckey 2 zoom out
funckey 3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Segment Vertex'"
funckey 4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Pin'"
funckey 5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Via'"
funckey 6 "prepopup;pop dyn_option_select 'Snap pick to@:@Arc/Circle Center'"
funckey 7  show measure
funckey 8  show element
funckey 9 replay grid5.scr
funckey 0 replay grid1.scr

funckey q slide
funckey w create fanout
funckey e done
funckey ' ' angle 90
funckey t move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o oops
funckey [ cmgr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s shape add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f shape edit boundary
funckey g delay tune
funckey h assign color
funckey k dehilight
funckey l net schedule

funckey z toggle
funckey c change
funckey v shape select
funckey b spread between voids
funckey n copy
funckey m mirror
funckey , rats net
funckey . unrats net
funckey / swap components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j spin
funckey u unrats all
funckey U rats all
funckey Y rats component
funckey p angle 45

funckey Right ix 1
funckey Left ix -1
funckey Up iy 1
funckey Down iy -1

alias ~N new
alias ~O open
alias ~S save
alias ~D delete
alias ~Z undo
alias ~A add line
funckey + subclass -+
funckey - subclass --

#--------------------------------------------------------------------
THER ALIASES
alias edps padedit
alias rps "replace padstack"
alias unplrp report unplaced
alias x pick
alias y pick l
alias ix ipick
alias iy ipick 0
alias reopen 'open -q $module'
alias revert 'open -q $module'

# autoroam
alias sar set pcb_autoroam
alias uar unset pcb_autoroam

alias bubset 'settoggle shove_mode Off "Hug preferred" "Shove preferred"; options bubble_space $shove_mode'
alias ~B bubset
alias smoothset 'settoggle smooth_mode Off Minimal Full; options smooth_level $smooth_mode'
alias ~C smoothset

#--------------------------------------------------------------------
OMMAND DEFAULTS
llow slide to work on arcs by default
set slide_arcs

# Compatibility aliases
alias window        zoom
alias hilite        hilight
alias dehilite        dehilight
alias pickx        pick
alias picky        pick l
alias ipickx        ipick
alias ipicky        ipick 0
alias cdnshelp        cdsdoc

#--------------------------------------------------------------------
OUSE WHEEL SUPPORT
#   Environment Variables - Note quote variables so they are evaluated
#        at button time not when this file is read.
#   - _wheelcnt variable is set based upon number of detents wheel moved
#        range is -4 to 4 (no 0)
#   - sx1 and sy1 are cursor coordinates when wheel is moved
#
# Button values
#   wheel_up:   when wheel is moved up
#   wheel_down: when wheel is moved down
#   wheel:        up/down if either of above 2 buttons are not assigned
#
eyboard modifiers (note we are case insensitive)
#   S - shift key
#   C - control key
#   SC - shift and control
#     Example: SCwheel - for wheel button assignment with both shift & control keys
#

# Button factor may be factorion (e.g. 0.5)
set buttonfactor = 1

button 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up "zoom in $buttonfactor"
button Cwheel_down "zoom out $buttonfactor"

source -q $ALLEGRO_SITE/site.env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
set display_nohilitefont
set padpath = .
set psmpath = .
set devpath = .
unset allegro_etch_length_on
set allegro_dynam_timing = on
set autosave_time = 10
set autosave
set pcb_cursor = cross
set logic_edit_en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