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编辑了part之后再也无法生成网表

楼主(2008-08-26):
情况是这样的,我在用capture画CPU的原理图,并且要导出网络表给pads,pads引入出了很多错误,我估计是原理图中器件的引脚号(形如A1 B3)跟封装中的引脚号(形如1,2)不一致导致,于是我就尝试到原理图去编辑part,右键-》edit part

我先编辑一个引脚试试吧,编辑完了选择update all,然后进行过保存,再生成网表就无法生成,即使我把引脚号改回原来的也无济于事,仔细一看这个part的type都变了,每保存一次该part的type自动加1,现在是无论如何也生成不了网表了,真是郁闷啊,下面是log

********************************************************************************
*
*  Create Netlist
*
********************************************************************************
Netlist Format: pads2k.dll
Design Name: E:\RUIVA\9263开源项目\电路图\AT91SAM9263-RUIVA-20080807.DSN
ERROR [NET0054]   Part MN4H of type 9263_A_11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MN4 package.
ERROR [NET0011]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
*
*  Create Netlist
*
********************************************************************************
Netlist Format: pads2k.dll
Design Name: E:\RUIVA\9263开源项目\电路图\AT91SAM9263-RUIVA-20080807.DSN
ERROR [NET0054]   Part MN4H of type 9263_A_12 is packaged incorrectly with parts of another type in the MN4 package.
ERROR [NET0011]   Netlist failed or may be unusable.

楼主:
这个cpu的封装分为8个part,其他part的type为9263_A_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cpu的封装分为8个part,其他part的type为9263_A_8

画一个原理图,把CPU放上去,然后传上来,
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因为我比较懒

楼主:
老兄,你回复地太快了,我正在制作描述图片呢,你就回了,多谢,我先把图片传上来吧,马上把cpu发上来

楼主:
原理图,出问题的part是MN4H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出问题的part是MN4H

为什么每个分部编号都不同呢?
你的原理图上有MN4,5,6,7,8,9一共6颗CPU

网友:
建议:
1.除了MN4A,删除另外7个CPU分部
2.整理design cache
3.复制MN4A,把副本的编号改成MN4B,同样得到后面的MN4C,MN4D,MN4E,MN4F,MN4G,MN4H
这样CPU所有分部都同步了

楼主:
晕,是拷贝的问题,等等我把原版地传上来得了

楼主:
刚才没注意到,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是mn4h在发生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没注意到,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是mn4h在发生问题

那就把MN4H删掉,从另外7个随便复制一个,把编号改成MN4H就可以啦
要保证source package是一样的就行

楼主:
e,那是不行滴,一个packege分成8个,只有五个是一样的,这个mn4h引脚数目跟其他都不一样

楼主:
解决了,把别的part拷贝过去,把property中的designator改成H,就变成这个part了
老兄,衷心地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