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差分对走线[已解决]

楼主(2008-08-26):
在设置好差分规则之后走线时,出现图中所示的对话框
请问高手,其含义是什么?
DPTOL

网友:
动态误差提示,可以判断线长匹配是否OK。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
黄色代表什么含义呢
dptol代表差分对长度差异
rdly代表什么呢

网友A:
黄色是选中的网络或者器件被高亮了
dptol代表的是差分对对内的等长
rdly表示的是几组差分对之间的相对长度关系

网友(2008-12-03):
为什么我走差分线时,只出现dptol而没有rdly的显示呢?

网友(2010-02-15):
为什么我走差分线时,只出现dptol而没有rdly的显示呢
那是你没有设置啊~
要在约束管理器里设置的~

网友(2019-06-24):
引用 网友A:
黄色是选中的网络或者器件被高亮了
dptol代表的是差分对对内的等长
rdly表示的是几组差分对之间的相对长 ...

教一下 这个几组直接的要怎么设置  有时候遇到这些 都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