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走线长度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请教:
    我在POWERPCB测量SDRAM地址线长度(BGA带两个SDRAM正反面各一个,用T字型走线)时,只能测试一个SDRAM的地址线的长度,另外一个SDRAM我选中后按F5选择的是整个网络,我现在解决的办法是测试时把之前已测试的线都删掉,我听说在POWERPCB有个设置,能进行PIN对PIN的长度测试,请高手指点下怎么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
偶也想知道,上次弄这个等长表格搞得我贼郁闷,高手请教啊,顶下!!

网友:
记得F5就是选择管脚对吧!F6 才是选择整个网络。

网友:
能进行PIN对PIN的长度测试----好期待结果

我一般这样的是在连接线不同的PIN脚之间点选同时按F5,看哪次出现高亮我要的那一部分走线就查看长度。比如你说的“BGA带两个SDRAM”,一个网络就应该有3个PIN,3个PIN分别选择同时按下F5,明白吗?我以前都是用这个土方法过关的,不用删除之前测量的线,那好麻烦。
“我听说在POWERPCB有个设置,能进行PIN对PIN的长度测试”--------如果真的有这个设置可以这样,那务必在这里写下答案哟,期待!!

网友(2009-01-23):
关注中。。。。
另外补充一个关于高速走线长度的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6710-1-1.html
也许两个问题本质是同一个,如果可以通过设计规则检验的话,长度也就不是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