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外框

楼主(2008-08-26):
请教丝印外框的作用是什么啊,代表什么大小啊
比如0402等电容,外面套个丝印外框到底代表什么啊,那框子可比电容实际大小大多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想着这个问题怎么也睡不着啊

网友:
一般是用于结构 也为了方便区别元件

考虑了安全间距 所以比元件本体大

网友(2010-09-08):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明一下,具体怎么计算呢?比如芯片呢,又要大多少

网友:
回复  frankyon

    能不能说明一下,具体怎么计算呢?比如芯片呢,又要大多少
引用 网友B:

    按实际的大小做封装就OK了
稍微偏大更好看一点,拿不定主意就按实际大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