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关于颜色的问题!

楼主(2008-08-27):
pads2007,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按照软件本来的设置,bottom层是蓝色,但是现在发现底层的孔的内径部分变成了灰色,而且底层所有拉出来的线都是灰色的,但是换其他颜色却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难道是蓝色出了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请指教!
菜鸟发问,请大家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
问题不是很清楚,换其他颜色却完全没有这样的问,是指换底层颜色设置?

楼主:
恩,是指底层换颜色。
我将截图附上来了。

楼主:
我记得以前这两个地方应该是绿色的,现在也都变成了灰色,是不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难道是软件中毒了?

网友:
我看是你网络颜色改了.

网友:
第一个你打勾了没有.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如此热心,但是第一个复选框好像是产生泪滴吧?
我想不懂的是在其他设置都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将那一层的颜色改称浅绿色后,拉出来的线是浅绿色的,不过改称蓝色后,拉出来的线确实灰色的?按照以往的经验也应该是蓝色才对。

网友(2009-05-14):
顶啦!!!!!!!!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如图,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颜色设置对话框中的调色板出了问题。有三格变成灰色了。点击图中的按钮可以恢复,问题应该就能得到解决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结果备用

网友:
BUG。升级至2007.4+update后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或许就是Bug,因为我也分明记得我从来没调过系统默认的调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