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计算

楼主(2008-08-27):
两种时钟系统,共同时钟系统和源同步系统,最近在设计的板子用到的是源同步系统,板子速度很高,就想进行时序分析,看了相应的资料,上头写道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计算公示都牵扯到Strobe,这个就是我的疑问,strobe是个什么东西?是驱动端的一个管脚吗?还是几个管脚的统称?在源同步时序系统中,用到的时序计算公示唯一吗?麻烦高手把常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计算公示贴出.小菜谢过啦.

在线等待........

楼主:
补充一句,在设计源同步系统中,肯定是数据线和时钟线匹配等长吗?

网友:
    Strobe相当于Data的参考时钟,源同步可以简单理解成它两信号之间的同步,是源同步设计的重点。

楼主:
    那strobe可以认为是时钟信号吗?驱动端的SDRAM时钟信号.(我板子上是CPU接SDRAM,主要就是要进行SDRAM的时序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strobe可以认为是时钟信号吗?驱动端的SDRAM时钟信号.(我板子上是CPU接SDRAM,主要就是要进行SDRAM的时序计算.)

可以。

楼主:
    我用的CPU给SDRAM提供的时钟信号,有两个,而在我的系统中也有两片SDRAM,所以两个时钟信号分别连接到SDRAM,那按照您刚刚的说法,两个CPU的时钟信号就是Strobe,使用的建立时间计算公式和保持时间公式分别如下:

建立时间:  T(setup margin)=[    T(co strobe) +T(flt strobe)+T(delay)   ]     -    [T(co data)   +T(flt data)  ]     -T(setup)
    保持时间:  T(hold time) =[   T(co data)+  T(flt data)   +T(delay) ]  -[T(co strobe)+T(flt strobe)  ]  -T(hold)

我使用上面两个公式计算时序可以吗?是不是源同步时序系统中,主要就是使用这两个公式?

    还有就是上头的两个公式中的 T(co strobe)和T(co data)  怎么确定?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94-1-2.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PU给SDRAM提供的时钟信号,有两个,而在我的系统中也有两片SDRAM,所以两个时钟信号分别连接到SDRAM,那按照您刚刚的说法,两个CPU的时钟信号就是Strobe,使用的建立时间计算公式和保持时间公式分别如下:

建立时 ...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我现在对公式都差不多了解了,什么系统用在什么地方,主要就是和实际的问题一集合就不知道怎么用了.还有就是引用的参数的意思.是从datasheet中找到的还是用软件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
    粗略的时序计算是不需要仿真的。
    datasheet+formula

楼主:
    今天看了很多朋友给我的帮助,让我越来越迷惑了.Strobe到低是什么?怎么有人说可以是时钟信号,可也有人说是控制信号啊.真是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我用的SDRAM上传下,感兴趣的朋友帮我看看,对于这款SDRAM,能用到的时序计算公式是什么?谢谢

    HY57V561620F(L)T(P)Series_(Rev1.0).rar

网友:
    this chip is only a 133/166megahertz sdr sdram from hynix

where is the strobe?

楼主:
    楼上的斑竹,谢谢您的回答,那对于这样的没有strobe的SDRAM芯片,时序计算应该采用什么时序计算公式?谢谢

楼主:
    我听别人说自己画个时序图,把时间带入然后进行计算就可以了.那在对于这个SDRAM.我应该参考哪个时序图来画啊?还有,测试时钟线和数据线的关系,先把他们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余量算出,那其它的信号呢?控制信号,地址信号也用同样的方法吗?

    在线等待,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时序计算可以使用同样的公式,关键是你需要从数据手册提供的时序图和参数里,找出相应的参数,然后代入公式,得到时序的裕量。
    不管是数据,还是地址,你只需要去找锁存他们的时钟信号(可能是clock,也可能是strobe)。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自己画了时序图,并且得到了相应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