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PADS2007可以安装到Vista系统上吗?

楼主(2008-08-27):
各位高手,pads2007可以安装到Vista系统上吗?
我的PADS2007在XP,2000上都能安装?

网友:
    2007.3以前的是不能安装在vista里的。装上也不能用

网友(2008-09-28):
    2007.2的能,但只有部份的能,如PADS Layout、PADS Logic、 PADS Router,其它不能装,2007.3的还没有下载到,不知是否全部可装。

网友(2009-10-02):
    我安裝也是不能裝!!能否講解一下安裝的步驟,這樣可以給不會的解答一下!!

网友:
    绿色版或者精简版可以,原版的不行。

网友(2009-11-02):
    PADS2007.4可以装在vista上

网友:
    3楼正解,我电脑Vista系统的,装的就是2007.2

网友:
    任何版本都可以安装在vista上,装在win7都可以
这个板块置顶帖《免重新安装。。。》的这个帖子可以参考下。
    也可以到我的blog上找答案,http://03155001.blog.163.com/